全球:PIPER J-3 CUP 26 这个飞机怎么样?

楼主(2010-03-02):
全球:PIPER J-3 CUP 26
翼 展 : 51.0 in / 1300 mm
机翼面积 : 419 sq in / 27.0 sq dm
飞行重量 : 3.5-4.0 lbs / 1500-1800 g
全 长 : 33.0 in / 840 mm
所需引擎 : 2C 0.25 cu in
4C 0.30 cu in
所需遥控 : 4 频道, 4 伺服
飞过这飞机的朋友能说说么!~
比如用什么
发动机
舵机

网友A:
我的那台剛炸了,原因是升降舵沒裝好,舵角被拉斷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yam138
,可能飛機還是出廠太久了,有些地方還是變形,安裝的時候要注意,我原配油箱可以飛20分鐘左右,拿來休閒可是很好!

网友B:
全球有两种,一种是有尾翼钢丝套管的,一种是木杆连接的。两种我都买过,后者比前者的做工差太远。请仔细对比雷达行的说明书再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