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问题:UN-A6充电电量怎么看?

楼主(2010-03-02):
按了上下键后看到每片
电池
的充电电量,上边显示百位,下边显示个位。2200的3S电池充进百位9,个位50,共2850?
请问该怎么读???

网友A:
串起来看。0950,明白了吗?

网友B:
我的电池从3.86V充到4.2V,容量700多到900多

网友C:
1、充电模式选择2(自动),插上电池,自检完成后开始进行充电。
2、在充电过程中按“下箭头”,液晶屏幕转换成上边2位、下边2位的数字。
3、上排的2位数字左侧的是“千”位、右侧的是“百”位,下排的2位数字左侧的是“十”位、右侧的是“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