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PRO十字盘在低速时左右摇晃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遭遇横轴射桨后修复,发现十字盘在低速时左右摇晃,用手拔时更加明显,在高速时则没有那么明显,请教原因!
(大桨已重新做过平衡)
另外悬停时有轻微点头现象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的跟你现在一个问题,我的是大浆扫断了,我换了根主轴,没换横轴,现在十字盘在低速时慌得厉害,求解

网友:
鱼眼变大了吧?

网友B:
我的飞越PRO的也会,高速就不会了

网友C:
十字盘检查或替换配件检查原因
一般就能知道了。都是便宜配件。多备几个用得着

网友D:
虚位变大了吧

网友E:
T头里的胶圈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A:
我刚把横轴换了,问题解决了.昨天飞时好悬,马达齿轮松了,飞机还好也就离地有30公分,没什么事.不知道会不会之前我的飞机毛病(间歇性机头快速向左一摆一摆的)跟这个马达铜齿轮松了有关,请大家平常也留意下吧,我只是瞎猜疑.十字盘晃动我觉得横轴弯了和铜齿松了都有关.

网友F:
一般PRO晃动就是转速问题,油门高了就没了

网友G:
是十字盘晃动还是机身晃动

网友H:
換主軸啦

网友I:
回复是一种美德
 问题啊。。。

网友J:
请楼主把油门曲线加大!点头乃动力不足!

楼主:
原帖由
BOMEN
于 2010-3-4 16:57 发表
換主軸啦
主轴已更换过!个人认为不是主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