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千斤顶

楼主(2010-03-02):
看上去不像液压的,像是螺旋的,不知道哪里有卖,高度是多少,想搞一个,这几天抬床抬呢腰酸背痛呢。没它不行啊。

网友:
你都知道它是“螺旋千斤顶”了,上淘宝搜索“螺旋千斤顶”。

网友:
我有一个

楼主:
原打算买个这样的千斤顶来顶车床,突然发现我车里就有一个螺旋的,那种车用的千斤顶感觉更好用,高度非常低,行程比较大,今天用它来顶车床,太好用了。

网友A:
哦,为什么要顶车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为什么要顶车床呢?

我在车床脚和底座间垫了块橡胶板,结果车床工作起来晃动的厉害,只得拆掉,但是一个人无法抬动床体,就只有找千斤顶顶起拆了。用汽车用的千斤顶轻松搞定。

网友:
咱也顶一个

网友:
家里装土暖气的时候锅炉和管子有一点对不上,费了半天劲都搬不动,随车的千斤顶一边顶住墙,一边顶住锅炉,轻轻一使劲,搞定

网友:
好像是 顶 长工件的 不是顶机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