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不稳定,是不是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机身不稳定,有些抖动 ,这是机身震动处理还不够?

(不是感度的问题,试了感度再小也这样),

文件名: 20100302028.mp4
描述: 20100302028.mp4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1a73f99-25a6-11df-a53a-0015c55db73d/

楼主:
视频不会上传

网友A:
请楼主检查双桨,主轴,横轴,

网友B:
双桨,三轴,还有就是横轴胶圈,尾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桨,三轴,还有就是横轴胶圈,尾撑。

尾撑, 我确实锁得很紧, 已经向内有弧度,

这个应该是松的?帖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检查双桨,主轴,横轴,

多谢 ,双浆基本没有, 主轴横轴新换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顺便问一下,怎么上传视频, 大伙看到就知道了,有点恐怖

楼主:
不稳是尾巴很慢的,左下右一下的摆,没有规律,不是感度高了那种状态

网友:
检查你的浆的平衡吧。
坛子里很多教大浆平衡的方法都有缺 陷,有些甚至起反作用。目前我见到的比较靠谱的方法是先调整两浆重心位置一致,再调两浆的平衡,而且配重贴在浆的重心位置。

网友:
我的也抖在地上抖飞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