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飞两三块电池,我有六块电池两块原厂四块山寨

楼主(2010-03-02):
其实cb100真的很耐飞我每次都上一点WD40用10毫升注射器上油很好用,其实cb100最爱坏的是尾桨和尾马达,尾管用实心碳杆根本不会再坏,尾马达一定要会自己缠,星型绕法0.18MM漆包线,修理后的尾马达不要装那个固定转子的铜环,这样炸机时尾桨连同转子会飞出可以相对保护尾桨。头罩用透明胶带加固一下就可,脚架可以用钢丝自己做,其实玩模型动手能力很重要,也是省钱的关键。还有就是调机也很关键一架调的很顺滑机机震动小.锁尾好.这样机机的磨损就会相对小,电池的飞行时间也会相对长些。目前会三面悬停和简单航线,对头还差点。以上是我的一些体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那个齿轮可以用“奥迪轨道车”上的马达齿轮——铜质的9齿,内孔是2mm……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那个铜齿是内径1.5MM,13T,模数好像是0.3或0.4的,我想模数好像挺关键不然大齿盘会很快磨坏的。您说的齿轮模数好像是0.5的。

网友: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帖子我就像找到了知音:我也正在想最近绕这个尾无刷电机。你只说了0.18的线,没说几匝。
   另外,我量原电机的线径是0.15-0.16,11匝,单股,和你说的有出入,我试绕过,0.15的线绕11圈都很满了,0.18的能绕下吗?

网友:
楼主忙什么呢?我还等你回帖呢。

网友:
尾马达一定要会自己缠,星型绕法0.18MM漆包线

.
.
.
.
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厉害

网友:
细心一点,并不算很难。
  接线图如下:
现在只是0.18的线可能绕不下。(借用网友的图哦)

网友:
那问题是要用多长的线绕呢,大概需要绕多少圈。谢谢。

网友:
我的4G3的尾电机坏了以后,拆的时候数了,是11圈,单股,0.15的线。

楼主:
绕线一定要一根根紧挨着要排整齐。

可以用牙签来帮助排线一定要排整齐,11圈1.8MM是有富余的,太细的线怕影响KV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牙签来帮助排线一定要排整齐,11圈1.8MM是有富余的,太细的线怕影响KV值。

考技术啊!

网友:
楼主已经用0.18的线重绕过了?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