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氏BF20改数控大法——嘎嘎嘎嘎!

楼主(2010-03-02):
  坛里头BF20改数控的不少,我也来凑个热。机器是半年前搞的,由于这机器的特点是紧凑,里面空间非常小,很难装下大东西,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塞下1605的滚珠丝杠,这个就比较麻烦。需要对机体进行二次加工,牵涉的东西就比较多。
先开苞
豁掉半面看看裸体
底座(零件状态,加工对比)
连接块(零件状态,加工对比)
工作台(零件状态加工对比)
安装X轴丝杆
安装连接块
安装Y轴丝杠
两组件
数控十字滑台一件
Z轴滚珠丝杠
还是Z轴滚珠丝杠
Z轴滑台安装,打表
安装气动撑杆
电箱支架
电箱输出口
电箱控制面板
冷却水管
A轴
还是A轴
铛铛铛~铛~~~~
最后还有个三轴的高速移动测试视频,放完收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MTY5NTQw.html

网友:
1605还是塞进去啦

网友:
整氏背包有特色:

网友:
及时贴,这两天我也正打算改呢

网友A:
驾轻就熟,真是高手!只是阁下的气弹簧好用吗?它的上下端压力相差太大,不会太好,可以在气簧的压力侧连个大体积的储气罐一试,这样在气簧的全行程压缩比变化会小,压力就差就会小了,会有实用意义了。顺便谢谢整兵先生,我本打算买你的数控机,你却根据我的用场建议我买手动机,你的意见是对的,我已经买了手动机器了,再次谢谢,不唯利是图,厚道人!

网友:
下盘太轻,摇头晃脑

网友:
好有钱啊,
看的我流口水,
但我一点都不赞成这种改动.

网友B: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驱动板啊?

网友:
不唯利是图,厚道人!

网友:
确实能人!顶了!

网友C:
能人.
Z轴步进电机安在哪儿?没看见呀。
请教:气动主要起啥作用?

网友:
很受启发

很受启发

网友D:
整兵老兄,能不能泄露下商业秘密,上一下BF20改装的具体方法和数据啊

网友:
值得借鉴....顶!!!!!!!

网友:
专业人士啊!!!

网友:
又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

发完就跑了

网友:
改得妙极了

x轴改的妙极了,我怎么没有想到!?在不减少行程的前提下不但缩短了滚珠丝杆长度,还减少了一副轴承,楼主早发贴就好。我的滚珠丝杆买长了。555555555

网友E:
不错,通过此贴,更坚定了我不换丝杆的决心,因为我没更多的设备加工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通过此贴,更坚定了我不换丝杆的决心,因为我没更多的设备加工底座

网友D:
A轴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F:
很是强大啊,就是电控箱背在后边太影响美观了,要是能在瘦点或者大点,应该比较协调!

网友:
还有得卖么?
有多少米呀?

网友G:
e

w 我遇到麻烦了,今天我的滚珠丝杆到,我比试了一下,就是把X滑台的链接部分铣完了也安装不下滚珠丝杆螺母,看样子16V的铣床改数控只能是不换丝杆或者用更小的滚珠丝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通过此贴,更坚定了我不换丝杆的决心,因为我没更多的设备加工底座

同感!我的16V铣床就是有加工设备也不行,空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驾轻就熟,真是高手!只是阁下的气弹簧好用吗?它的上下端压力相差太大,不会太好,可以在气簧的压力侧连个大体积的储气罐一试,这样在气簧的全行程压缩比变化会小,压力就差就会小了,会有实用意义了。顺便谢谢整兵 ...

气动撑杆是恒力输出的上下的力矩差的不多。里面是啥结构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有高压气体,我不敢拆,手头也没有坏的,等以后有坏的撑杆的话我就杀掉一条,给大家看内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驱动板啊?

用的淘宝上的3986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人.
Z轴步进电机安在哪儿?没看见呀。
请教:气动主要起啥作用?

电机是直驱的,这张就有电机的安装位置,撑杆的作用是为了平衡Z轴组件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兵老兄,能不能泄露下商业秘密,上一下BF20改装的具体方法和数据啊

可以呀,就是不知道你要知道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A轴是什么规格的?

1:60的涡轮减速器,重新加工的。100的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是强大啊,就是电控箱背在后边太影响美观了,要是能在瘦点或者大点,应该比较协调!

电控借用的6017的,也想小,可是驱动的那个四个巨大散热器实在是头疼。电柜里排的满满当当的,下面的图是老版的四轴电控柜,新版的里面的东西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w 我遇到麻烦了,今天我的滚珠丝杆到,我比试了一下,就是把X滑台的链接部分铣完了也安装不下滚珠丝杆螺母,看样子16V的铣床改数控只能是不换丝杆或者用更小的滚珠丝杆了。

把小铣改成数控的话最好不要用小于16的丝杠,不然你会后悔的,16粗的丝杠刚刚够能玩,真的!!!

网友D:
请问三轴的丝杆用的是什么规格型号的?长度和有效行程分别是多少?换丝杆需对原机做哪些修改?有没有具体的数据? 谢谢

网友:
BF20原来的XY轴应该是16,Z轴是20的好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三轴的丝杆用的是什么规格型号的?长度和有效行程分别是多少?换丝杆需对原机做哪些修改?有没有具体的数据? 谢谢

丝杠是1605的C7级轧制丝杠,淘宝上搜搜大把。长度要根据你的改装方式来,我的分别为X:495,Y:355,Z:405,有效行程是440,300,350,换丝杠主要是对机体加工,这个我图上都有了,只要在对强度没有太大影响的前提下能容纳丝杠就可以了,没有其它特别要求。

网友:
我的铣床

我的铣床是WMD16V.机床参数

1.最大钻孔能力 16mm

2.最大端铣能力 16mm

3.最大面铣能力 50mm

4.工作台尺寸 400x120mm

5.主轴锥度 MT2

6.横向行程 160mm

7.纵向行程 220mm

8.垂直行程 210mm

9.主轴行程 50mm

10.T型槽宽度 10mm

11.主轴转速 50-2250rpm

12.铣头转动范围 正负90°

13.电机功率 500W

14.包装尺寸 500X450X760
15.净重 60KG
X、Y轴用1402梯形丝杆,Z用1602 我买的滚珠丝杆X1404 长550 Y1405 长350 Z1902长350 步进电机 57 4.6A6线的  驱动跟楼主的一样是A3986的,可惜就是底座空间太狭窄,丝杆无法安装,伤透脑筋了,改数控还是20以上的铣床,要改数控千万别买20以下的,教训呀!

网友:
我的铣床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丝杠是1605的C7级轧制丝杠,淘宝上搜搜大把。长度要根据你的改装方式来,我的分别为X:495,Y:355,Z:405,有效行程是440,300,350,换丝杠主要是对机体加工,这个我图上都有了,只要在对强度没有太大影响的前提 ...

谢谢整兄先!!
Y轴的行程是怎么样达到300的?BF20原来Y轴的行程也就180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丝杠是1605的C7级轧制丝杠,淘宝上搜搜大把。长度要根据你的改装方式来,我的分别为X:495,Y:355,Z:405,有效行程是440,300,350,换丝杠主要是对机体加工,这个我图上都有了,只要在对强度没有太大影响的前提 ...

用C7级的丝杆,加工精度能到多少,我查资料C7级的丝杆300mm行程误差是52um,这个值是不是就代表加工精度不会比这个值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坛里头BF20改数控的不少,我也来凑个热。机器是半年前搞的,由于这机器的特点是紧凑,里面空间非常小,很难装下大东西,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塞下1605的滚珠丝杠,这个就比较麻烦。需要对机体进行二次加工,牵涉的东西 ...

很好的改装啊!
这个卖的? 请站内留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好的改装啊!
这个卖的? 请站内留言,谢谢

淘整兵备战糊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控借用的6017的,也想小,可是驱动的那个四个巨大散热器实在是头疼。电柜里排的满满当当的,下面的图是老版的四轴电控柜,新版的里面的东西还大。

设备箱改成细长的,和BF20立柱一样的尺寸!或者整个就和底座一样宽立柱一样高,应该会好看点,这个应该是用的原来现成的吧~!
另外老大的驱动和接口板为什么都那么大啊,用TAOBAO的简装板的话用起来有多大的区别那?
这个机器改好了,重复定位误差有多大?

网友:
几天不来就有新东西了啊。资料及解答都要赞一个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动撑杆是恒力输出的上下的力矩差的不多。里面是啥结构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有高压气体,我不敢拆,手头也没有坏的,等以后有坏的撑杆的话我就杀掉一条,给大家看内脏。
整兵兄,请教一下您用的气撑杆是用多少N 的,我也想学您改我的BF20,先谢啦

网友:
好像有点抖动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整兄先!!
Y轴的行程是怎么样达到300的?BF20原来Y轴的行程也就180啊

由于BF20的结构限制,这个有效行程说的只是丝杠的有效行程,就是带螺纹的那段。机器的有效行程还是和原来的一样大,丝杠有一段只是用来传递力矩,没有真正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C7级的丝杆,加工精度能到多少,我查资料C7级的丝杆300mm行程误差是52um,这个值是不是就代表加工精度不会比这个值高

说到加工精度,这到是个很值得说说的东西。里面涉及到丝杠,机架强度,机体精度,刀具磨损,主轴同心度,电机驱动好坏等等一大堆。现在我就以我的使用经验,随便胡咧咧咱们的丝杠,不正之处还请大家指出(以下测试均以国产丝杠为标准。进口的,二手的质量参差不齐,规格大小不一,也没有实际数据,就不做比较了)。
          一般人都认为加工精度和丝杠有关。换条进口的C5丝杠加工精度就会直线往上升,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并不一定。比如说查资料C7的300在52um,其实这个只能参考,并不能作为判断能否使用的依据。主要里面有两条件没有给,而这两条件对精度影响非常大,1.丝杠测试时的阻力,2.丝杠的预紧力。对于咱们这小车小铣,结构空间有限,很难装下大直径的丝杠,大多数都是在12mm~16mm之间。,以1605的全新丝杠为例,在没有阻力或者说阻力很小的情况下,不管是回差还是往复精度都非常的高,测试打表全都在0.01以内,等装上机器了调整好导轨的间隙,再打表这个时候就能看出问题来了。有了阻力就能直观的反映出丝杠的回差。调的松回差在0.02~0.04,调的紧的话个别回差可以达到0.1~0.15。拆下C7的,换上磨制的C5,再打表,重载下回差比C7的要好点,但是也在0.05~0.08左右。其次是丝杠的预紧力,不少人都会忽略这个,记的当初我刚玩滚珠丝杠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随便定了就安上了,结果精度在轻载下(机器调整螺丝全部放松)回差都能达到0.07,重载下能到0.18~0.25,把我吓的差点对滚珠失去信心,后来一咨询厂家才知道,这都是预紧力在作怪,他们出厂时给我把预紧力调的最低,美其名曰:“增加使用寿命”。后来发回重调,搞到最紧,换上,OK。当然确实也牺牲了丝杠的使用寿命,主要是里面的钢珠磨损比较厉害,时间长了都磨小了,一般只有通过换里面的钢珠,重调预紧力才能补回来。不过也有厂家预紧力只调三道循环里的一道,这样的丝杠新的时候看看蛮好,不过用不了多少时间,精度差得一塌糊涂。我的判断经验就是装上机器,导轨调稍微紧点,打表,回差大过0.06,就要拆开重调了,不过这个办法也不是特准。机器组装精度,润滑程度,导轨间隙,摩擦阻力都能影响测量读数。
         也有人说,C7的是轧制的C5的是磨制的,螺距的精度没法比,表面硬度没法比。我也就这个问题咨询过相关的丝杠制造厂商。磨制的的确是表面硬,螺距精度高。但是这要讲讲轧制丝杠的生产检测。一般的轧制丝杠他们产前调试机器时候一般都是以比较长的一段为测样进行测量的,而平时使用并没有这么长,把误差分摊到需要使用的长度上,对于小零件来说,轧制的和磨制的差别不是很大。毕竟咱们加工还是以DIY为主,廉价实用至上。对于表面硬度,我认为只有通过增加丝杠直径来解决了。增加丝杠直径可以明显的提高丝杠的载荷,缩小回差,提高使用寿命。不过对于小机器,换大丝杠又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小铣里,要换16的丝杠丝杠或多或少都需要对机体进行二次加工,除了X3可以直接换。当然至于俺整兵的6017,年后出的X,Y都是20的。还有就是使用双螺母丝杠,也能起到和增加丝杠直径一样的作用。
          至于要提高加工精度,这个其实和各人的口袋有关,有条件的,上进口线轨,进口大直径双螺丝杠,进口主轴,进口刀具,进口伺服,进口高质量联轴器,进口高刚性,高精度机体,完了再安一好使点的进口系统,精度不高就不正常了。当然这都是一个整体,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一个差都会影响机器的加工精度。可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能空想想而已。那怎么办?其实每台机器都是有误差的,特别是一般的普通的机器。不过误差并不可怕,只怕误差没规律。要是有规律的话通过人为的修正,照样可以加工出高精度的零件来。对于目前大多数工业生产来说,也都是用的这种方法来保证加工零件的精度的。
16和20的差别。上为20,下为16

网友:
整兵备战,真强!

网友:
强大的整兵!你的床,我给加高了,再也不用操作弯腰了

网友:
整兵兄经验之谈啊,精度确实是金钱和经验买来的。

网友:
 学习了,看来最实惠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检查调整~!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比高级设备更好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备箱改成细长的,和BF20立柱一样的尺寸!或者整个就和底座一样宽立柱一样高,应该会好看点,这个应该是用的原来现成的吧~!
另外老大的驱动和接口板为什么都那么大啊,用TAOBAO的简装板的话用起来有多大的区别那 ...

电箱我借用的是6017的,我也想换小的,无奈BF20整机实在太小,放不下。说到驱动我这各种常见的到都有用过,简装版的我用起来感觉没有单独的好使,不知道其他人的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丝杆的预紧如何调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箱我借用的是6017的,我也想换小的,无奈BF20整机实在太小,放不下。说到驱动我这各种常见的到都有用过,简装版的我用起来感觉没有单独的好使,不知道其他人的使用效果如何。

我只用过简装的..
之前买的5轴驱动..

唯一的优点就是体积小省接线..
已和SX0一起出了..

请问"单独的好使"是指哪方面较好?
相同电压及电流下, 振动/噪音及转速 表现比较好吗?

如果用57步进(最长的), 导轨贴塑, F300~600..
请问最低约需要多少电压电流?

另外..您图中右上那个驱动是磁xx网站卖的?
有点想买他们的四轴套件(2.5A), 不知质量好不好?

网友:
整兵兄的大作,不顶不行

网友K:
整兵兄,我的25LV快要到手了,是和论坛的朋友最近一起团购的,看了你的贴之后更坚定了我要换1605滚珠丝杆的决心了,铣床肯定是要拆了我才能搬上楼的,正好可以对机器进行加工,在此要请教你需要二次加工的地方的尺寸各是多少:
1、

2、

3、

先谢谢你了 ,对了我的是加长工作台(700*180)的X轴丝杆该要多长?

网友:
帮您顶上去

网友L:
请教一下拥有整兵的数控铣的大侠们:
谁在整兵的铣床上做过自动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兵兄,我的25LV快要到手了,是和论坛的朋友最近一起团购的,看了你的贴之后更坚定了我要换1605滚珠丝杆的决心了,铣床肯定是要拆了我才能搬上楼的,正好可以对机器进行加工,在此要请教你需要二次加工的地方的尺寸 ...

需要二次加工的地方主要是和你用的丝杠螺帽有关,首先你得有你所使用丝杠螺帽的外形尺寸,有了尺寸,加工只要按照能塞下螺帽和连接块的标准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导轨要贴塑的话最好也加工掉一层,厚度看你的软带是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拥有整兵的数控铣的大侠们:
谁在整兵的铣床上做过自动对刀?

你最好去车辆版块和飞机版块去问,那里有人搞过,好像是用的四轴的信号接口,主要是要在信号输入栏里修改,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这年头能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只用过简装的..
之前买的5轴驱动..
唯一的优点就是体积小省接线..
已和SX0一起出了..

请问"单独的好使"是指哪方面较好?
相同电压及电流下, 振动/噪音及转速 表现比较好吗?

如果用57步进 ...

就我个人的使用来看,“单独的好使”就像你说的,除了体积其它各项都不占优势
你用57电机,导轨贴塑,F300~600,我也不太好说,我就照我的6017参考,我现在用的是36V的,要是F300~600的话差不多24V就够了
图中右上那个驱动是磁xx网站卖的,不过我用的是5A的那套,我当初买的是4轴的,用了两年,差不多平均每天工作6小时,挂了一个。现在四轴当三轴使

网友M:
改的专业
一般步近的轴,轴向用力顶可以窜动(里面有弹簧片),不知道X这样连接,吃刀大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整兵备战.高人。
BF20买来想改。一直没有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改的专业
一般步近的轴,轴向用力顶可以窜动(里面有弹簧片),不知道X这样连接,吃刀大了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连接方式里面加工时步进电机轴向其实是不受力的,丝杠我用的是另一头固定方式,螺帽锁死后丝杠不会窜动,电机端也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兄弟你这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