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不能调整4G6的灵敏度!

楼主(2010-03-02):
小新手 以前玩过双桨电直,前两天刚入了4G6(其实也就图它2801PRO控 )在室内飞 太灵活 目前功力掌控不了,有没有前辈可以教下怎么调灵敏度,谢啦

网友A:
去rctw看看,那有比较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CTW是哪

网友A:
http://www.rctw.net/thread-115661-1-1.html
慢慢看,差不多100贴

网友B:
呵呵 楼主 刚飞完双桨就飞4g6啊 4g6上手是非常困难的 至于调灵敏度 我没用过2801的控 一般控里是调exp的 把exp适当降低一点 应该会好控制一些 祝楼主爽飞!

网友C:
把舵量调小试试看

网友:
把控里面的十字盘混控中升降和副翼,调到30左右,会比较温柔,我记得出厂是60还是80的

网友C(2010-04-01):
还可以在平衡杆上每边加一个重锤试试

网友D:
...........前天在展会试了下 感觉奇肉无比 LZ还要更肉?

网友E(2010-05-09):
配重30G,降低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