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环奇806和806B。

楼主(2010-03-02):
想搞架共轴的双旋翼来飞飞。喜欢LAMA V3的样子,就是有点舍不得RMB。现在看上了环奇的806,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两种806,叫806的那种机的倾斜盘和ESKY LAMA V3是一样的,随伺服机上下运动;806B的倾斜盘是不一样的,似乎是平着转的,没搞明白806B的倾斜盘是怎样工作的,和ESKY LAMA V3的倾斜盘工作原理一样吗?两者在操作表现上有什么不同呢?请老手们赐教。
另外,坛中有人玩过环奇806吗?这个飞机怎么样?也赐点使用感受与经验吧。
谢谢。

楼主:
不要只看啊。

网友A:
玩过817,806B的斜盘和817是一样的.

网友B:
大前天刚进了一台806
以前玩过电固,第二天基本上就能够控制了。可以从一点飞到另一点定点降落。
经验:总的来说比较耐摔,有一次冲上天花板,下来,断了个平衡杆球头,换另一边的就好了。
在起落架下塞了两块软泡沫。
平衡充只能充2S电
总的来说,还不错,对得起320元的价格

网友C:
806感觉不错,性价比高啊,听说806B做的更好也想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