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飞过这款机机

楼主(2010-03-03):
有谁飞过这款飞机,感觉非常不好飞,容易失速,具体配置:双天3542 kv960  3s 2200ma  12寸桨

网友:
没飞过,看似很好飞的样子,起飞重量多少啊?电池太重了吧,用个小点的,调一下重心看看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如果这机都不好飞得话,那只能说明装机技术不过关或者操控技术不过关。

网友:
应该好飞吧。

网友:
桨大了吧,换10寸试试

网友:
容易失速??? 不是吧!!!!!!!是重心没调好吧!!!!!!!!!!

网友:
怀疑重心

网友:
你肯定是头轻了,重心放到25%翼弦处再试试。。。

楼主:
重心基本在机翼三分之一处,加了配重,空中稳定性不好,低速性能很差

网友:
不至于吧

引用 楼主:
重心基本在机翼三分之一处,加了配重,空中稳定性不好,低速性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