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450sport侧板有感

楼主(2010-03-03):
由于450Sport机型采用窄体机身,比传统的多边形机身(如: V2机身)稳定性好,机器维修方便,因此花费几天时间打造了自己的450Sport,经过多次修改机身终于定型。飞机设计上主要考虑充分利用V2飞机的零件,机身的金属件采用V2机身金属件(多增加2电池座,用于固定底板),飞机飞行稳定,3D效果不错。

也曾看到过论坛里有模友设计450Sport机身,在设计过程中总结了以下经验供大家参考:
1)各螺孔的定位一定要准确;
2)板材的刚性、强度要够,否则机身容易发生共振(机身颤抖);
3)设计板材时飞机的重心在主轴上,否则飞机的升级中心与重心难以重合。
希望大家早日做出自己喜欢的450Sport,毕竟YTSport机器还是太贵,能把手头的V2的充分利用上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交流,QQ2372178

侧板

侧板

侧板2

侧板2

机身

机身

飞行照片

飞行照片

楼主:
(第一次发贴,字号太小重新发)试制450sport侧板有感
由于450Sport机型采用窄体机身,比传统的多边形机身(如: V2机身)稳定性好,机器维修方便,因此花费几天时间打造了自己的450Sport,经过多次修改机身终于定型。飞机设计上主要考虑充分利用V2飞机的零件,机身的金属件采用V2机身金属件(多增加2个电池座,用于固定底板),飞机飞行稳定,3D效果不错。

也曾看到过论坛里有模友设计450Sport机身,在设计过程中总结了以下经验供大家参考:
(1)各螺孔的定位一定要准确;
(2)板材的刚性、强度要够,否则机身容易发生共振(机身颤抖);
(3)设计板材时飞机的重心在主轴上,否则飞机的升级中心与重心难以重合。
希望大家早日做出自己喜欢的450Sport,毕竟YT的Sport机器还是太贵,能把手头的V2的充分利用上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交流,QQ:2372178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能不能考虑按照pro的舵机安装方式改,那样拆舵机很方便啊

楼主:
re:看起来不错啊,能不能考虑按照pro的舵机安装方式改,那样拆舵机很方便啊
    考虑过这个问题,设计时主要考虑把V2飞机的全部零件都用上,所以在不改变V2架构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要知道单独买个YT的金属件也很不换算。另外450如果用金属齿的舵机基本上不用坏,所以也没考虑过拆舵机

网友:
这个是一体化侧板吧,好东西,比SPORT还牛

网友:
楼主,这样的机身设计其实还有改进的空间,比如,把尾舵机的安装位置,设计到机身内安装,就像450PRO 那样,机身的中心位置会更好,整体性更强。 另问下,你是用雕刻机 做的侧板吗?若不是,你又是这么做到精确定位的呢?

楼主:
Re:SANY
       你提的建议可以考虑,还要两个原因。(1)我用的舵机是DS502个头有点大,往机身里装实在有点为难;(2)所有的设计都是在采用V2飞机所有的金属件的基础上,没有考虑购买新的零件;(3)机身内部空间比较小,实际上为了线路美观,机身内部装接收机(卫星天线在外),机身内部空间已经很紧凑,不好改进

楼主:
Re:neowu4
     你的设计也不错,把一侧的侧板固定在一起,机身也变窄了,不错不错,呵呵,要是以前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懒得去设计这套板了

网友:
有工具的话我也想自己创一个出来

网友:
有图纸 有设备 根本不难

网友:
不错。另外更正一下。窄机身是PRO

网友:
不行。马达架的固定强度太差。

楼主:
Re:自由驰骋
强度没问题,还是上个乱飞的视频给大家看看吧,飞的不好别见笑,呵呵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rvBom23OCk/(乱飞)

网友:
支持DIY,大家都来改进,成就最佳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