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买虎 顺便有问题需要大家帮忙

楼主(2010-03-03):
先看问题吧 HL金属升级版的虎不是说炮管也是金属的怎么我的看上去是塑料的?  不是说全比例的么 为什么炮塔的转动不能比例遥控? 前进后退 信地倒是比例遥控的 难道被坑了? 不过卖家态度很好啊 我都不好意思问他了所以问问大家 还有底盘怎么拆下来啊我想给波箱加点油,履带也拆不来问题有点多 因为是第一次买遥控坦克 呵呵~~~   还有还有忘了问冒烟油加在哪里 加几滴合适(本人对毫升没概念)有替代用品么?

网友:
1.我是1月份买虎I的,花了489,金属升级版是金属波箱,金属驱动轮和负重轮啊....LZ你花了多少米,炮管金属的那可就贵了啊。
2.炮塔不能比例遥控(话说炮塔要比例遥控干啥 ),你当然没被坑了,比例遥控么就是你说的那样啊。
3.拆履带你最好找个锥子,金属履带链接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个小针样的突起(拿出来你可以看到一头光的一头有花纹),你拿锥子顶光的那头,很容易就顶出来了--然后履带就散了。拆了履带拆坦克就方便了,把螺丝挨个旋下来。不过装有点困难(我也是新手),我装的时候一个人还不太好搞,关键是对齐各个角落然后按实了慢慢上螺丝(新手啊,没有别的好办法:loveliness: )我是叫我女友帮我按好才装好的:loveliness: ,累~~不过很开心,锌合金的波箱吵,上了油好点了。
4.再次申明新手一个啊,希望能帮到LZ。最近看了天下大大的涂装贴在搞旧化呢 ,可惜功夫还没到家。LZ你没事逛逛这论坛,好多强人在里面呢,很多帖子对你很有帮助我经常没事就来看看。

楼主:
LS的回答的真详细 受教了  我估计也是你说的那家买的我只是换了个钢波箱+了70块钱 不是还是比上海最便宜的锌合金波箱升级版要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70换了3300的电池,没咬牙再+70换钢波,现在后悔鸟.....LZ你的选择非常正确

网友:
自己多加研究吧,这炮管是金属的  只不过 表面是漆的颜色。

楼主:
回楼上的 我研究过了炮管的确是塑料的 里面衬了根铝管 (防止打BB弹炮管过热?)

网友:
呵呵,就是喜欢虎

网友:
给波箱加润滑油 还要拆履带销子? 直接拆下驱动轮 拆了诱导轮履带就下来了 还用那么麻烦?
履带上面的3个螺丝装的时候装2个行了 诱导轮上面的固定螺丝别装了 下次拆的时候拆下驱动轮后 松开剩余的2个螺丝 履带轻微的一掰就拿下来了 我都这样弄!

楼主:
版主有没有图 新人......不看图拆不来...........

网友B:
.......这个还真没图 很简单的
坦克底部有3个螺丝 履带上面的车体每边3个螺丝
先把底部3个螺丝拿下
驱动轮的拆下来(驱动轮外面有个塑料盖 平口螺丝刀翘下来 螺丝就露出来了)
诱导轮中间有个眼 十字花螺丝刀拧下螺丝
履带就可以拿下来了
然后把履带上方车体的6个螺丝拿下 坦克就分开了
最好把诱导轮改装下 要不跑越野的时候掉履带  呼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图 很简单的
坦克底部有3个螺丝 履带上面的车体每边3个螺丝
先把底部3个螺丝拿下
驱动轮的拆下来(驱动轮外面有个塑料盖 平口螺丝刀翘下来 螺丝就露出来了)
诱导轮中间有个眼 十字花螺丝刀拧下螺 ...

请问502诱导轮如何改装才不会跑偏和掉了

网友:
跑偏的问题跟诱导轮关系不是很大 跑偏应该是驱动轮和驱动轴以及波箱有关系的
至于诱导轮改装 最终目的就是不让诱导轮左右摇晃间隙过大.
坛子里很多关于改装诱导轮的办法 可以去精华帖里面查找下 有加横轴的
我的是笨办法加的轴承 螺丝垫片 换的固定螺丝 问题迎刃而解 跑沙滩 沙地 草地 就不掉履带咯

网友:
这个金属炮管就是指中间的bb弹的金属管,大家被忽悠了

我的这个才是金属的

网友:
ls,又来放毒

楼主:
LSS的交管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