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牌301充电器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请问各位老鸟,花牌301
充电器
的说明书上说要要用11V-16V 1.5A的适配器,我手上现在只有有12V 4A的适配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网友A(2010-07-21):
可以
电流是由负载(充电器和电池)决定的,电源12V输出电流大于1.5A就可以了,你的是4A,更没有问题了.只是要注意极性,不要接反了.

网友B:
可以用的,

网友C:
我的301原配的适配器才12V,2A用了几天就挂了。

网友D:
沙发、藤椅、板凳、地板、6楼的
可 能 行 吧 ?

网友E:
地板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