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3):
我的尾舵一卡机就卡卡的响一会就好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知道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网友:
一卡不响就是卡死了
调尾舵机行程到不卡为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尾舵一卡机就卡卡的响一会就好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知道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是一开机就卡卡的响不知道是不是卡了 不过我换了新的舵一样响而且烫的厉害

网友:
你先拆掉球头扣试下尾变距是否顺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不行状况和以前一样

网友:
可能是行程太大了。

网友:
可能是尾舵机行程过大,在遥控上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行程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