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的控改手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本人新手入模,收了台二手E-sky LAMA V4 2.4G的,收到的是日本手,不太习惯,想改成美国手,请问要怎么改

网友:
拆控,左右纵联互换,压簧片换位置,合控,调正反向,完毕
ESKY官网有图片教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我这就去看看

楼主:
官网打不开啊,还有别的地方有详细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打不开啊,还有别的地方有详细的教程吗

打开控的后盖,便可在控制板上看到两个白色的小开关(是贴片式的、趴在电路板上),看看这两个开关的状态,是不是都拨到了“下”的状态了?
如下图:

好!那将右侧的开关往上拨动吧!开关拨好了后,再将油门的压片(一螺丝固定的金属片)和另一边的操纵杆回中装置互换,这样就完成了左右手油门互换了——成了美国手!
简单不?

楼主:
看到了,试了下果然没错,就是那个上弹簧的东西太难搞了,谢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试了下果然没错,就是那个上弹簧的东西太难搞了,谢谢楼上的朋友了

回中装置搞过一两次后就会找到窍门了……

网友A:
这个方法是不是适用于所有ESKY的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是不是适用于所有ESKY的控呢?

我只见过ESKY的0404、0406和2.4G的控……
其他的实在不清楚!不过,你可以打开后盖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2010-06-16):
正准备改手  顶

网友:
我已经换了,不过是对换了电位器,没有注意是否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