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过来看看我的配置行不?

楼主(2010-03-03):
我是纯新手。买了这个飞机。老手给我看看。入门级的行不?就是能悬停。航线就行!

风神50
主机
大浆
天地飞8通道带液晶屏顶级电脑遥控器  2.4的
三叶46级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GM800
标准伺服舵机  5个  舵机两种 一种是futaba  3003的 一种是辉胜 5010的
单向轴承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关
Y线
电池
接收机保护棉
油泵       共计3680

网友:
纯新手还是先玩一下450吧。

网友:
恐怖   死人的那个就是它是凶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能具体点吗?我是新人。你们说的不太懂

网友:
遥控舵机 陀螺  得换掉  其他的尚可

网友:
我认为由小开始,一开始就玩大机,万一失控伤人会致命,而且钱包也重伤。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上模拟器和450 练习~~! 新手飞风神 还是这样的配置 就是间接杀人·~!

网友A:
不要打消人家的积极性啊!

总体配置不错!舵机,陀螺,大桨你说的也不具体!

让这大家伙上天你得找没人的地方,这家伙杀过人!!!不知道你能驯服的了么!

网友:
我不是老手但是可以告诉你个经验 就是 先弄个450飞飞 价格不贵维护费用低 摔了不心疼 初学乍练肯定免不了磕磕碰碰 450相对安全些

网友B:
这飞机还可以的,就是两处必须换掉:1.陀螺 2.控 新手陀螺至少GY401,技术越差对陀螺的依赖越高,油机别用国产控,怎么着上个6EX或者DX6啊,也没多少钱

网友:
发动机也最好上OS的,三叶的空中熄火飞机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打消人家的积极性啊!

总体配置不错!舵机,陀螺,大桨你说的也不具体!

让这大家伙上天你得找没人的地方,这家伙杀过人!!!不知道你能驯服的了么!

谢谢你!其实我不想上450的机器。我就是想玩油机。而且我这边有人带。我就是想知道我的东西哪里不行?需要换掉。我就想飞飞航线。旋个停什么的。别的3D我根本没考虑。驯服不知道能不能。当然希望你给点意见。地方我倒是有。我家花园也够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还可以的,就是两处必须换掉:1.陀螺 2.控 新手陀螺至少GY401,技术越差对陀螺的依赖越高,油机别用国产控,怎么着上个6EX或者DX6啊,也没多少钱

纠正一下,油机至少需要使用7道遥控器 如果飞3D 还需要使用到定速器 需要8通道! 6通道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
悬停 航线 6通道够用了 呵呵 把定速卸了不就OK 了  ~~!!楼主  如果说是安全配置的话 你的斜盘舵机换成FUTABA3010  这个比较保险一些  你说的3003 5010 这比较适合用在固定翼上面   发动机建议换成OS50   反正你航线 不需要什么OS55发动机了  锁尾舵机你可以401+9254   你对飞行要求不高 这个搭配 完全能够胜任你的飞行要求  你3003 GM700做锁尾  实在太差了点  一般450都比你用的好~~!! 楼主要安全快乐的飞航线  至少要改了这几样   还有楼主如果没有飞过直升机  硬直接上油机的话 多练练模拟器  要不你这飞机一摔啊  200米以上肯定要的  听说练习悬停 是摔机最多的一个过程  呵呵~~!还有你忘记了一样东西 就是加速管  我个人比较喜欢HATORI 的522  ~~!祝楼主早日买好新机 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正一下,油机至少需要使用7道遥控器 如果飞3D 还需要使用到定速器 需要8通道! 6通道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说用6通道的控不是完全错误  楼主只要飞航线 悬停  那不用定速的话6通遥控器完全可以胜任  楼主要换的东西1是斜盘舵机  米不多建议换上FUTABA3010 LZ所说的3003或者5010 比较适合固定翼 安全点 还是别用的好  陀螺仪+锁尾舵机建议用GY401+9254 这个配置完全能够胜任你的航线与悬停  GM700+3003锁尾 实在有点不可靠  毕竟是50级的 大油机啊   遥控器目前没听说过天8的失控记录  不过JR或者FUTABA毕竟是这行业比较优秀的老品牌了 可靠性更高一些 楼主可以考虑换掉 还有低配的风神50里面不知是否有加速管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个人比较喜欢HATORI522的管子~~!另外祝楼主早日买机 早日爽飞~~!

网友:
他说用6通道的控不是完全错误  楼主只要飞航线 悬停  那不用定速的话6通遥控器完全可以胜任  楼主要换的东西1是斜盘舵机  米不多建议换上FUTABA3010 LZ所说的3003或者5010 比较适合固定翼 安全点 还是别用的好  陀螺仪+锁尾舵机建议用GY401+9254 这个配置完全能够胜任你的航线与悬停  GM700+3003锁尾 实在有点不可靠  毕竟是50级的 大油机啊   遥控器目前没听说过天8的失控记录  不过JR或者FUTABA毕竟是这行业比较优秀的老品牌了 可靠性更高一些 楼主可以考虑换掉 还有低配的风神50里面不知是否有加速管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个人比较喜欢HATORI522的管子~~!另外祝楼主早日买机 早日爽飞~~!

网友:
6通道控不用定速也可以

楼主:
谢谢~~谢谢~~你太专业了!难道你也是女的?

网友D:
俺也是个新新手,现在还不懂的飞啊,但也看了几个很有人气的论坛,好象大家很崇拜的什么进口控也出了不少问题吧!XXX带领的小米加步枪军队还不是把那些**的侵略者给赶出中 国吗

网友D:
俺也是个新新手,现在还不懂的飞啊,但也看了几个很有人气的论坛,好象大家很崇拜的什么进口控也出了不少问题吧!靠,mao  ze dong 带领的小米加步枪军队还不是把那些美帝走狗侵略者给赶出中 国吗?

网友:
楼上的 凡是没有决定的   我不是崇洋媚外  是就事论事 ~~!!发动机  OS的 的确要比三叶的好很多 不是说三叶的就不能飞  再换过来说  F控 J 控   是出过问题  但是保有量多大  不说国产的质量就一定不好  但是F或者J   那么多人用 有问题  相对比较好解决 对于你个人而言比较轻松 凡事 没有100% 保证能够做完美的 ~~!国产控目前很多地方 需要时间去完善 与改进 我也期待 有一天 天地飞能够超越FUTABA 与JR  ~~!楼上一定是愤青  呵呵 ~!我也不喜欢小日本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无法避免 比如单反相机  你不买日本品牌买啥???

网友E:
对了  我要申明一下  我也是 玩模型的新手 ~~!只是入魔以来分析的一些个人观点 有不对的地方 请老鸟们热烈拍砖  使劲的拍 拍的越狠我学的越多~~!

网友:
楼上的 你牛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  我要申明一下  我也是 玩模型的新手 ~~!只是入魔以来分析的一些个人观点 有不对的地方 请老鸟们热烈拍砖  使劲的拍 拍的越狠我学的越多~~!

哟,的确的牛!很会煽动气氛呗

网友:
新手上油机。。。。。有点恐怖。。。。。还是模拟器先玩玩,上450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也是个新新手,现在还不懂的飞啊,但也看了几个很有人气的论坛,好象大家很崇拜的什么进口控也出了不少问题吧!XXX带领的小米加步枪军队还不是把那些**的侵略者给赶出中 国吗

不要命你就去用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也是个新新手,现在还不懂的飞啊,但也看了几个很有人气的论坛,好象大家很崇拜的什么进口控也出了不少问题吧!靠,mao  ze dong 带领的小米加步枪军队还不是把那些美帝走狗侵略者给赶出中 国吗?

你是一个傻逼么?傻逼就不要乱说话。

网友:
37楼cqmiao:别怎么损人,小心丧嘴!

网友:
不是纯新手吧

网友:
现在的新手都比较牛,还特别犟!我们这一个纯新手,CCPM还没搞懂的时候,买了一架600NSP,一架600ESP,一架飞越450SPORT了!还买了6EX和12FG的控!611和9255!飞了一次450就把腿打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