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的控改手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收了个E-sky LAMA V4,控2.4G 4通道是日本手,我用美国手,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将E-sky LAMA V4 2.4G 4通道控由日本手改成美国手,谢谢

楼主:
因为没有模式选择,我把后盖拆开了,发现电位器的位置不一样,换摇杆也不行,不知道换电位器可以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说起0404控,我一直有个问题,这个控如何运用在固定翼上啊?望有经验的前辈能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