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L虎延长炮管,装刹车灯

楼主(2010-03-04):
睡不着啊,总想着给HL虎I延长炮管,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原先的炮管给卸下来----是直接切下来还是可以旋下来的啊,我看到有的XD上的图不像是直接切下来的啊。
还有我搜索了半天也没给HL虎I装后车灯的帖子么,看到有高人上的视频里的虎I有后车灯转向灯呢,很有感觉。有没有这方面已经改造好的高人啊,不吝赐教,最好有图片,我好有个参考。

网友:
炮管直接买现成的 有直接卖原比例的炮管 比自己改省事多了  呼呼~~  (30元1根 炮塔机枪灯也有了 需要自己焊接)
车灯的话 也有卖现成灯泡的 自己用焊锡跟前车灯接在一起就行 要加个电阻  呵呵 (车灯2毛1个)
至于你说的还有转向闪光的那是换了声组 电调和遥控器后 可以自由控制灯光 转向闪光 后坐力.
(声组480 电调170外送灯泡小玩意)

现成的炮管

现成的炮管

网友:
请问楼上的版主,这些都在那儿买呀,能给个站内短消息吗

网友:
版主也来个加长炮管的站内消息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刚有空上,话说也给我个加长炮管的站内消息

网友:
也要一个,谢谢

网友:
我的炮管是自己把炮的外管锯开后用补土塑出来的,很简单,和捏橡皮泥一样,二十多的模型补土以后做防磁,修修补补的都很方便,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贴~

网友:
哈哈   ,我的也换了

网友:
我也要一个,BZ给个短消息,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我在哪看过的,用补土加长。。原来是Q大的帖子,我去挖下坟

网友:
502版主你也给我来个加长炮管的站内消息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我在哪看过的,用补土加长。。原来是Q大的帖子,我去挖下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026&highligh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822&highlight=
只有成品图,很简单的,也很方便和廉价 ,供兄弟参考

网友:
我也要长炮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