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的翘屁股CB100 以修正视频

楼主(2010-03-04):
入手后练了几个星期.CB100也亲吻地球无数次.终于旋停练好了..
一直以来在操练尾旋时发现机体会偏右倾斜.以为是损坏的尾管在作怪
几天前入手不秀钢管来改尾管(原炭签尾管已裂).手感更原厂尾管差不多.但是机体还是倾斜
在其出问题并得到前辈的指点后,再努力一天后终于做出堪用的尾管.
让CB100的屁股可翘更高.也更好调机

.
随便调一调都可以放手旋停10秒以上.不会有危险
以前直管尾管放手后都会一直绕圈圈可以放个5秒左右(或许是我调机功力差.别人或许会更好)

放手10s

用手测试稳定性

八字1

八字2

网友:
改得很好,曲管波箱。呵呵

网友:
我怎么在台湾论坛上看到过这篇帖子?

网友:
很容易打到尾管的

网友:
真飞机真难看哈

网友:
看不到的大概是视频吧?

网友:
这机的主人是台湾的网友,他可能发的是YOUTUBE上的视频,所以内地的网友看不到视频。
看过他的视频,这架机脱控时的确很稳定。

网友:
呻吟很亲啊 不错

楼主:
飞的时候不会打到尾管
但是下降时尾巴又刚好撞到东西时就会
所以在撞击侧有贴橡胶双面胶来承受打尾

我发文后检查视频是OK的
视频上传土豆好了
等等欧

以修正视频

网友A:
等你的视频,其实尾管改为真机那种上翘方式就可以避免打尾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的视频,其实尾管改为真机那种上翘方式就可以避免打尾管了

你是说这样吗?这是我之前第一次改的型

缺点是尾电机不易调整位置,以及尾管弯曲集中在一点容易造成疲劳集中
视评已经传好了,还无法看说一声

网友:
对,这种就可以避免打尾管。关于你说的(尾管弯曲集中在一点容易造成疲劳集中)的问题,你可以采取加热弯曲以消除应力集中。视频还是无法观看,请重新发链接好了

网友:
视频可以看啊。

网友:
尾管如何弯曲?打火机一边加热一边弯可以吗?

网友:
视频可以看见了,谢谢!打火机加热当然温度不够,这种情况有小的喷枪加热最好,实在没有放在天然气灶上加热到微微暗红就可以弯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手慢慢坳的
非常非常慢欧
不然会有折痕

加热我是没用过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