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个问题

楼主(2010-03-04):
调双浆的时候到底是调长连杆还是短连杆 我看了好多说法都不一样

网友A:
怎么是调连杆呢?你什么飞机?

网友B:
我长连杆和短连杆都调,看那个适合。

网友C:
两个都能调关键看调整范围 一个范围大一个范围小 互相配合调整

网友D:
我每次都是调短连杆。

网友E:
我都调短的

网友F:
调桨夹的连干..

网友G: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飞机了,我觉得应该调长的连杆,就是斜盘到副翼臂的那个,短连杆用卡尺量到一样长就别去调了,因为很多飞机的短连杆是不可调的。

网友H:
双桨大
调短的
双桨小
调长的

网友I:
调长连杆 你要先确ren一根连杆 所有的螺距 什么在一根连杆上调整好 调双桨时 你量螺距的那根连杆就不要再动了 再去调试另外一根连杆 如果你2根都调 螺距 会给你搞乱的 也就是和你起初量的值不一样了·~

楼主:
是FY450 V2的 我看以前有个帖子说短的好象不能乱调 会造成动作变形

网友J:
只要调得不是太多,调哪个都没问题。因为混控臂两边的长度不一样,短连杆转一圈螺距能够变动2度左右,长连杆只有1度。所以如果你只想调1度,那么没有选择。
为了保持旋翼头传动的线性度,所有的连杆/混控臂连接位置的最佳角度都是90度。因此旋翼头调整的最佳状态是,斜盘舵机输出为0时舵臂保持水平,旋翼头的混控臂也保持水平,并且测量螺距为0度。如果调到这个状态,各个连杆的长度没有任何悬念,可以唯一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