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esky平衡杆座的维修

楼主(2010-03-04):
实在找不到大块的铝材。把这个钥匙扣锯了。有大块就好了。也自己锉个全铝的
-------------------------------------------------------------------------------------------------
看到过超强人自己手工锉的。但毕竟需要有技术和耐心,能帮出出主意怎么修吗?

一直在飞无副翼016,动作不敢做大,想修好了这个再飞有副翼了。请看图------

有好想法可以说说看法,灌水的最好别,捣乱的X

网友:
中間那個是螺絲孔嗎?如果不是的話就把斷掉那節用201膠水粘上,再在中間那個孔里插段牙簽進去,再粘201膠水。
如果那是螺絲孔的話,就用鉆頭把整個柱子鉆掉,用另外的塑料柱子壓進去(緊配合),再粘201膠水。鉆螺絲孔。

楼主:
孔里不能穿东西进去。因为中间平衡杆穿过的

补一个图就能明白了

这个也坏的一样。不想买新的,再说买新的还有难度了,没配件了

楼主:
自力更生 开动

楼主:
OK了

电烙铁加热压进出就好了。清理干净。一个锉的小了,轴承宽宽的了

网友:
手工能力强!

网友:
016兄是哪里的?  我的副翼组件儿送你得了!无副翼飞习惯了,留着没用。

楼主:
谢谢了 你还是留着自己备用吧 我瞎玩玩以后换450飞了

万一你又需要就麻烦了。这个016的配件可不好买了啊。
看你的改装很有特点,应该比直接拆了平衡翼的副翼要稳的。

网友:
还有套金属的。不过也飞习惯了。200,450都让我改成无副翼的了。下一步改sjm180,400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