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朗宇的S2220 KV3800的A123专用电机能用在20C的LIPO上吗?

楼主(2010-03-04):
JS们都说可以用,新手有点怀疑,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可以的,但齿轮最好使用11T左右的

网友:
S2220  kv3800 是使用锂电的,可以搭配11T 或是12T。扭力极其充沛,是3D飞行的终极选择,20C  25C的锂电池都可以使用。搭配40A以上电调

楼主:
LS的老兄,不是2216才是使用锂电的吗?
2220说的是A123专用啊!

网友:
2220是比2216 大一号 功率和力量大一些   A123专用是 2220 的另一个KV  4500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老兄,不是2216才是使用锂电的吗?
2220说的是A123专用啊!

这老兄就是朗宇厂家,听他的没错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楼主:
不知道我的40AZTW电调能否扛得住

网友:
40A够了 只要不超负载

网友:
请问下楼上

请问楼上怎么才叫超负载呢??

网友A:
大桨 不顺滑,表面粗糙,阻力大的时候,就超负荷了,堵转电机超负荷,电调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 不顺滑,表面粗糙,阻力大的时候,就超负荷了,堵转电机超负荷,电调就挂了

网友:
学习了

懂了!!谢谢 楼上2位

网友:
再请教

木大桨 上面 的胶皮破了 算不算 是表面粗糙...
造成超符合 烧掉40A 好盈电调?

网友:
3800KV飞3S锂聚的话配合13T比较理想,11T小了点,至少12T吧

网友:
我看到的都还是用的KV4500的电机,配的飞客电池

网友:
楼主测试的怎样了,我也打算用3s lipo飞2220 kv3800。

网友:
  KV3800的 2220  LIPO 暴力搭配啦

网友:
这个电机扭力大,11T完全够了。当然,我没用过,不过看型号和说明应该是这样吧?呵呵

楼主:
我是新手,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