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交作业,我的CJ0620A 车床一刀就从19.5mm干到15.4MM,狠吧!!

楼主(2010-03-04):
今天忙了一个早上!!累!!

感觉不错

感觉不错

很结实

很结实

右侧看过去

右侧看过去

打眼、钻孔、攻丝,累

打眼、钻孔、攻丝,累

给你看CJ0620A 车床的肚皮喽

给你看CJ0620A 车床的肚皮喽

今天是6号,早上把电机座拆下,拿去切掉一段,把电机换了个方向了

今天是6号,早上把电机座拆下,拿去切掉一段,把电机换了个方向了

这样装看上去紧凑多了,也顺眼顺手了

这样装看上去紧凑多了,也顺眼顺手了

皮带也换了!!浪费3块钱!!

皮带也换了!!浪费3块钱!!

顶上往下看,好养眼!!

顶上往下看,好养眼!!

夹上45#材质的钢棒,一刀就从19.5mm干到15.4MM,狠吧!!车床声音不变不抖,就是切屑发紫!!爽........

夹上45#材质的钢棒,一刀就从19.5mm干到15.4MM,狠吧!!车床声音不变不抖,就是切屑发紫!!爽........

网友:
这块铁板够厚实

网友:
又看了一遍,这车床自己原来没有脚?要想玩转它真得费一番功夫

网友:
铁板很厚实,电机够大的呀是多少W?楼主好手艺

网友A:
这个电机只能这样放了。接线一定蹩手吧?

网友B:
看你的作业做得还不错,不过我有点小小的疑问?
1 你整多大的电机?个头不小?
2 车床有安装孔,没必要再钻孔攻丝加安装座了吧?想加固些?这么小个车,也不能加工多大的东西啊,似乎没必要吧(个人看法)?

另外咨询一下,这个车床的底座尺寸是多少?长  宽
你做的那个台子尺寸是多少参考下?我想提前准备做个。

楼主:
下午又忙了一通,彻底累坏了...........好重啊!!!

总算能转了

总算能转了

欲练神功先自宫

欲练神功先自宫

使劲的

使劲的自宫

使劲的自宫

装上卡盘机器有点味道了吧

装上卡盘机器有点味道了吧

电机工作在47.1Hz,车床主轴转速在370左右

电机工作在47.1Hz,车床主轴转速在370左右

电机从47.1Hz无级转换到69.7Hz

电机从47.1Hz无级转换到69.7Hz

上根钢棒使劲车

上根钢棒使劲车

楼主:
电机用的是三星异步电机 750W ,其实一丁点也不大,绝对比你们的单相电机小巧,用富士通K7变频器 220V 市电工作,爽翻了........

网友:
太羡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作业做得还不错,不过我有点小小的疑问?
1 你整多大的电机?个头不小?
2 车床有安装孔,没必要再钻孔攻丝加安装座了吧?想加固些?这么小个车,也不能加工多大的东西啊,似乎没必要吧(个人看法)?
...

电机反正要安装的底座,我就一起解决了!!这样装适合我随便放在一般的桌子上用!!车床自重80KG,两个人搬的动!!!
       接下来的工作是细处的调整-----清理-----油漆   ,呵呵!!肯定好玩哦................

楼主:
到现在为止,花费 1800+185+460+100+55+3.5+5 =  2608.5元
                 车床+100MM卡盘+富士通变频器+750W旧三相电机+钢板+O型皮带+内六角螺栓

人工费就自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只能这样放了。接线一定蹩手吧?

这电机我特地做了滑槽!拧松两螺丝,就可以整个抱下,一般接好线,以后就不需要拆下了。
所以就无所谓了,对了,调节皮带松紧也非常轻松!也是拧松一丁点那俩螺丝!!非常好调整

网友C:
恭喜上床 。貌似自宫那一刀最爽。 崭新的结合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上床 。貌似自宫那一刀最爽。 崭新的结合面。

说真的,那一刀!是处女刀!!爽呢,当时特别的开心!!!

网友:
哈哈   你的电机不小啊   你用的100的卡盘啊   我没有买到100的只好用125的了       今天早上咱们同时都在给0620做电机架子     真是有缘啊

楼主:
原厂设计是100的,我就用了100的!反正通孔就那么点大!再说100的比125的稍微轻点,我们的车床主轴的轴承很普通!就不敢上太大的了,反正车小东西为主!!

网友:
变频器上那搞的??才460??

楼主:
淘宝买的!1.5KW 输出 带750W的三相电机非常的爽!,我这个面板有划痕,就特别优惠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现在为止,花费 1800+185+460+100+55+3.5+5 =  2608.5元
                 车床+100MM卡盘+富士通变频器+750W旧三相电机+钢板+O型皮带+内六角螺栓

人工费就自己省了

感觉钱还没花到位,还要用角磨机打磨然后清洗刮原子灰再用细砂纸打光,然后上漆的颜色要好好想想,别太刺眼了。柔和一点的颜色好。继续呀!

网友:
尤其是这生锈的电机要重点涂装。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用的是民用电220v的通过变频器转位380的三项电机?
你的三项电机有几个输出相头》我的才三根线?卖变频器的说没有法子用?

网友:
好好洗洗,做一下美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钱还没花到位,还要用角磨机打磨然后清洗刮原子灰再用细砂纸打光,然后上漆的颜色要好好想想,别太刺眼了。柔和一点的颜色好。继续呀!

的确还要深入,不过接下去是要把变频器安置好!再把开关安置好,然后做油盘!最好再涂装!而且有摇把要修下,因为发过来时,已经给 豆腐渣 弄歪了!!呵呵!!!至于刮原子灰再用细砂纸打光,晕,我没有玩过那玩意啊!!!只有多刷几遍油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用的是民用电220v的通过变频器转位380的三项电机?
你的三项电机有几个输出相头》我的才三根线?卖变频器的说没有法子用?

我用的变频器 可以 把民用电220v的通过变频器转成3相的220V,而三相电机要从380V的星型接法改成220V的三角接法,如果你的三相电机只有三根线,你可以拿到电机修理那,让师傅打开电机,从绕组那重新接成正规的线头,不过我不太建议这样弄,因为那收费不低!宁可再买个2手的三星电机也就100出头!!我买的这旧电机才100块~~

楼主:
我的车100mm长的东西两头也相差好几个丝,无所谓哦!反正我车的东西也够用了,这车床主轴的平行度调整好像不怎么好搞哦!!
你准备怎么调整??

至于把电机的主轴拆下掉个方向就可把电机反装,我这电机的端盖有点特殊,好像反不了,就算反过来装,但尾部的散热盖没有地方上了

楼主:
电机我在收废品的地方买的!呵呵!!所以实惠!!

网友:
请问变频器是否要分种类和不同的电机搭配吗?

楼主:
变频器我也是刚接触 ,好像分2种吧!!一种是 民用电220v的通过变频器转成3相的220V,而三相电机要从380V的星型接法改成220V的三角接法再使用!!!
第二种是  三相380v的通过变频器输出3相的380V,三相电机要380V的星型接法。

至于功率搭配方面!我喜欢用1.5KW的变频器输出给 0.75KW的电动机 ,再带动原设计0.55KW电机的床!!这样我才安逸!!!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用的是民用电220v的通过变频器转位380的三项电机?
你的三项电机有几个输出相头》我的才三根线?卖变频器的说没有法子用?

电机的原本绕组接法就那两种,星接绕组每相能承受的电压为220V,如果是绕组星接就能使用380V ,角接时为三相220V ,角接的线电压等于线电压,可用220V 三相电源带动;角接每相绕组能承受的电压为380V,星接则需要使用三相660V电压

220V电源给变频器后,可以输出3像的220伏电压,如果要三相电机正常工作,那就要在三相的情况下让电机可以启动,也就是380V原绕组是星接的电机改角接即可

380V电机如果原来的接法就是角接,那么220V电压不论星接角接都带不动它,主要注意它的铭牌,如果标注“380V星 220V角”这种就是可以接220V的三相电机,一般3KW一下都是星接,如果标“660星 380角”,那就是原本角接的电机,功率比较大, “380V星 220V角”它如果这么标就是告诉我们它接3相380V电压时一定要成星接绕组,而接3相220V电压时就用角接即可~

……前面主要是原理,我们照着铭牌来做即可

像这种电机是可以用的,现在很多出口欧洲的的电机也这种设计,为什么它要讲三角形接法是220伏,而我国进户电压只有三相380伏和单相220伏,没有三相220伏的电压,但这款电机可出口到欧洲共同体他们有三相220伏,看看你的电机是不是这样的,是的话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精度要调整的。我的原来车一根长60mm钢棒,头部比根部大了3,4丝。现在在1丝以内了。不过这小车问题实在不少,尾座高了20多丝啊,大拖板压板和导轨空了10多丝。。。。等等。

楼主:
cnzj6兄,车一根长60mm钢棒,头部比根部大了3,4丝  怎么调整的?具体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在导轨上垫东西啊。是垫在三角形导轨那里的。我们平时用的塑料袋厚度1.5丝。2丝的都有,我垫的就是这个。以我的床为例,就是在三角导轨外侧的后面和里侧的前面垫了一小块薄膜。
因为我的尾座高。所以实际上还在三角导轨上垫了两层易拉罐皮,平轨上垫了3层。
调整之前先夹了跟直径20的钢棒,每调整一次精车一刀(10丝左右)。千分尺测直径,百分表测与尾座高低。
这个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床头箱拆装10多次。

楼主:
晕,和我想的办法一模一样,呵呵,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床头箱拆装10多次?倒,我就是怕这个呀!等我休息了再搞吧,先凑合!凑合吧

楼主:
百分表测与尾座高低?怎么测啊,好像就是卡盘夹个东西车个尖,尾座上个顶尖 ,对对就知道是不是一样高了呀??还要百分表??  望指教........

网友F:
回复 楼主:

首先计算铁棒与尾座套筒的半径差,然后打表测。还是以我的床为例,尾座套筒直径是25.96mm,假如这次精车以后铁棒直径是19.5mm,那他们的半径差为3.23mm。
打表先测铁棒最高点,假如此时指针正好在0的位置上,此时移动拖板,测尾座套筒,如果表针正好在23的位置上。那么恭喜你,这正好一样高。大于23则尾座高,小于23则尾座低。(尾座高2,3丝没关系. 至于小表针上的数值可以不去管它,因为两顶尖对过以后,差距最多10几丝)。
从铁棒到尾座套筒的时候,要提起百分表测量杆,轻提轻放。如果担心走位走掉,可以再回测铁棒,看看表针是否仍在0位。
侧面也是同样测量

网友:
这床怎么这样啊 ,加油吧。等看正常运行呢。

网友:
我看只值得500块

要是差这么多的话,哎,垃圾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计算铁棒与尾座套筒的半径差,然后打表测。还是以我的床为例,尾座套筒直径是25.96mm,假如这次精车以后铁棒直径是19.5mm,那他们的半径差为3.23mm。
打表先测铁棒最高点,假如此时指针正好在0的位置上,此时移 ...

谢谢兄弟耐心指导!!懂了!!呵呵!!

楼主:
凡是车床,精度都是调出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两端的盖子应该是一样的安装尺寸的,把两个盖子调换一下就好了

tester 兄,我听你的,把电机拆散,互换了端盖!现在重新装好了,的确紧凑了很多!!谢谢了...........
忙了一个晚上!!累哦,说真的,从来没有拆过这种大电机!!
就是明天要在底座钢板上重新打2个孔再攻丝了!因为电机往床身靠近好多了,调电机底板的滑槽节的位置到头了还不够!!呵呵!
皮带也要换了,相差好多了!好在不贵,才3.5块一根

楼主:
今天晚上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原本绕组接法就那两种,星接绕组每相能承受的电压为220V,如果是绕组星接就能使用380V ,角接时为三相220V ,角接的线电压等于线电压,可用220V 三相电源带动;角接每相绕组能承受的电压为380V,星接则需要使 ...
很详细,我们新人就需要这样的老师,谢谢

楼主:
又忙了一早上!!拆了装,装了拆!!现在好看多了,图更新在1楼!!

网友:
直播顺利,再美美容,可参照 pasys翻新无名旧车床 除锈,油,漆实验分享

调好精度,就是出水芙蓉了。:loveliness:

楼主:
一刀就从19.5mm干到15.4MM,还不狠??晕。
居然没有人夸奖???⊙﹏⊙b汗

网友:
小床一刀2mm真够狠了,呵呵

楼主:
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loveliness:

网友A:
看来买旧床自己翻新的途中也是一种乐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买旧床自己翻新的途中也是一种乐趣啊。

有时更是烦恼,程度正比与旧机床买回来的精度高低!

网友:
吃2mm只要电机带的动基本都问题不大,但是这走刀的开合螺母受力很大,容易坏这个,最好还是少这样干,0618我还试过单边进刀1.5mm车45#光轴,一样可以啃得动,但是开合螺母松开的时候,明显感觉这里受力非常大

楼主:
开合螺母那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小心走火入魔哦 活干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0-04-06):
不错。
感觉车床用不了卖太大的:loveliness:

网友:
大电机、小轮带大轮, 切削力一定强大

网友:
此款是小日本富士变频器!不错

网友:
变频器没用过

楼主:
我这床特别适合在家里用的呀,有变频器了就可以把220V转出3相的220V,给三相电机在家里用
三相电机我按标准的三相220V三角接法接的,功率没有一丁点影响,而且实现了无级变速,绝非那些小床的变速可以比的哦!!我这就是用网上新的C0620改的,这台你拿回家插电就可以工作了,你自己刷个漆就漂亮了.我没有一丁点说的不实在的呀
晕,识货的快来啊!!

楼主:
至于扭矩,兄弟们 不需要一丁点担心,我试过把主轴转速调到150转/分钟的低转速,依然刷刷刷的吃不锈钢!呵呵,扭矩足够!
当然也是我搭配的好!0620设计电机是0.55KW ,我用1.5KW的变频器带0.75 KW的电机,就算从50Hz变频到20Hz或80Hz这样的大范围速度变化,即使电机扭矩有了些衰减,但0.75 KW的电机输出扭矩和0.55KW 电机工作在50Hz时工作时输出扭矩相当,扭矩依然非常足够!!

楼主:
全套才2500啊,崭新的三爪!晕,我要不是入魔了,要不是克制不住喜欢,又买上海十一厂的0628,绝对舍不得出这好机器啊,晕,我现在是三台车床啊,而且0628特别的重,700多斤啊,也特别的占位置,132厘米长,晕,家里实在放不下了啊,我现在转身都困难了呀,兄弟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网友G:
处理处理外观再卖就好卖了!

楼主:
没有那个精力呢,天天就傻傻的摸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