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etno

楼主(2010-03-04):
在坛子里看过你很多的贴子,强!
请问:能否开发三轴三桨的?这样是不是能够省电且降低成本?

网友:
呵呵 过奖

三轴三桨的飞行器国外很久以前就有套件了 不过照片我找不到了 g4模拟器里就有它

那个三轴三桨用的就是普通的直升机陀螺仪 还可以再接一个红外平衡仪 不过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通过一个混控器控制 这种三轴三桨稳定性和操控性稍差

三轴六桨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性好 而且安全性高 比如有一个(理论最多可以不同轴上的3个桨)螺旋桨故障停止转动 它仍然可以保持平衡

混控

混控

网友:
三轴三桨结构

网友:
三轴三桨

网友:
变距三轴三桨

变距三轴三桨

变距三轴三桨

网友:
请教petno,  mk的板子,用四轴改六轴,是不是添加2块电调板,电机。在程序里改选项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hhhhhhhhhh 是这样的改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添加2块电调板,电机以外,还要加上6轴的混控程序

网友(2013-01-19):
闲的无聊,把老帖往前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