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发,热情度不高啊

楼主(2010-03-04):
本人新手啊!喜欢电直,预算不多1000元:loveliness: .看中了华科尔cb180d,还有新款2.4G易斯凯004,还有丘比特v3,本人在深圳,丘比特v3广东都没得卖!!!!易斯凯有人说不好飞,配件贵!!昨天联系了家淘宝,就在我这附近,可以上门取,我还是在犹豫中啊!!!!大家帮忙策划策划!!!谢了。。。。

网友:
电直是个大米坑,1000远远不够。
我也是深圳福田的

网友:
买260吧!好飞!耐摔!

 不然的话就是丘比特V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罗湖,每天跑华强北,淘宝那家店也在华强北,等有空就去拿、哪天有空去大剧院门口飞。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丘比特太远,还是看中cb180d了,买配件出门就能拿到

网友:
新手建议还是LAMA吧,便宜量又足

网友:
CB180的件远贵于ESKY,CB180炸一次可能就够半台ESKY LAMA空机了
而且ESKY的卖家深圳有好几家,也不会愁找不着件的问题
LZ自己斟酌

网友C:
那是楼上对 cb180的误解 !我就是 从 易斯凯004 转到 cb180 的 .

论费用,应该这样说。 2.4G易斯凯004 炸了 30次, cb180 可能一次都没有炸 .呵呵 ,LZ 等你飞了就知道了
另外 cb180 除了头罩 和 大浆 ,其他金属件 一般是炸不坏的,飞行消耗到是有, 那就是 尾电机 ,不过LZ 可以 和信号期大哥  询问下 ,改 耐用尾电机

网友D:
本人飞过新款2.4G易斯凯004其余看结构以下几点
华科尔cb180d:金属夹头,尾伞齿传动,传动好.但可维修性不好下面两款;
新款2.4G易斯凯004:尾马达易坏,新塑胶滑橇耐摔,易维修;
丘比特v3:碳纤滑橇易损坏,尾马达易坏(这是尾马达结构通病),

另外楼上的朋友:入门直升机是摔出来的水平,没有你三十几次的摔机哪来的水平提高到不摔机。
刚入门大多数模友最好先双桨或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楼上对 cb180的误解 !我就是 从 易斯凯004 转到 cb180 的 .

论费用,应该这样说。 2.4G易斯凯004 炸了 30次, cb180 可能一次都没有炸 .呵呵 ,LZ 等你飞了就知道了
另外 cb180 除了头罩 和 大浆 ,其他金属 ...

我飞004的时候180D还没生出来呢
那时有180D的始祖级大哥,叫4#
你是不是在说最后一块饼把你填饱了,早知道就吃最后一块饼好了,前面的饼都别吃了
LAMA比CB180只能好飞、更稳,你又能保证新手上LAMA不炸机?又何况是180?
炸坏件不一定要断的,金属件的变形暗伤有时比塑料件更可怕!主轴炸断的不多吧,弯了要换吗?金属的
回头想想这些过程的先来后到再说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飞过新款2.4G易斯凯004其余看结构以下几点
华科尔cb180d:金属夹头,尾伞齿传动,传动好.但可维修性不好下面两款;
新款2.4G易斯凯004:尾马达易坏,新塑胶滑橇耐摔,易维修;
丘比特v3:碳纤滑橇易损坏,尾马达 ...

纠正LS一个小小失误,不是尾马达结构通病,是N30马达的通病,有结论如下,逢N30换CN12必成功

网友:
买九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