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C设置疑问

楼主(2010-03-04):
请问10CP如何进行固定翼与直机模式切换。

网友A:
长按 MODE键,进入菜单——使用滚轮 找到PARAMETER选项然后进入——使用滚轮找到TYPE选项(也就是菜单的第二行选项)——然后就能选择你想要的飞机模式或者直升机模式,有很多种,也不知道你飞啥样的固定翼,你自己看着搞呗,简单的很,

楼主:
回去试试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