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50

楼主(2010-03-04):
请问下各位大大,我弄了架阿波罗50

楼主:
但是不知道装什么发动机好,请问下是用os55好还是用三叶的四冲70好啊?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没玩过,不清楚。

网友:
50~60级2冲
61~71级4冲

网友:
YS 63S   首选,想点飞就点飞,不过好难调有老手在才好用。新手os 46AX  ,OS55新手对一个空中死火多的机器少用为好,注意散热哦!侧装好靓仔 。(46与55当然是55好力哪)

楼主:
os55好容易空中死火啊?
好纠结,不知道是装os55的还是装三叶四冲70的好。。。。。

网友:
OS70四冲稳定

网友:
三爷52即可,直冲云霄!爽!

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os55好容易空中死火啊?
好纠结,不知道是装os55的还是装三叶四冲70的好。。。。。

OS55散热不好、问题也蛮多,认识的2个人都出了,不建议上55,OS46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电动的阿波罗50就可以,不用担心熄火了

网友A:
有钱有技术上 YS63 有钱没技术上OS72 没钱有技术上SY70 没钱没技术上SY52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选择,我选OS55 。
使用中:
1、用润滑油在20%以上的油最好(我用的是COOL POWR15%MV、还好没死火),

2、调发动机高速后要反时针放富几格来飞,

3、头罩前要开大点口通风,
4、桨要用13*6。

最重要一个如果是新发动机,一定要用15%的油反复磨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有技术上 YS63 有钱没技术上OS72 没钱有技术上SY70 没钱没技术上SY52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典   严重同意。

网友:
朋友以前有架,用YS63,后来见太麻烦又太脏,现在改电了,飞起来也蛮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