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大哥们帮帮忙

楼主(2010-03-04):
我的450一直飞得好好的,前几天买了个像真壳,KDS的,结果装好后,飞机就前后左右飘来飘去的,很不稳定。哪位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可不可以帮忙找找原因啊。谢谢了

网友A:
去问固朗小邱

网友B:
相反我地一模友装上象真壳后,比没装前稳很多,只是电池用时短了很多。估计你的重心和固定不够好。

网友C:
 应该会比以前稳 机机重了么 如果不行把转速加高。

网友D:
重心是否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