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增稳装置设想

楼主(2010-03-04):
舵机的工作方式联想得到的,不一定对
首先,舵机接收到来自接收机的位置信号,驱动电动机、减速组、摇臂转动,同事摇臂带动电位器转动到相应位置,电位器输出反馈信号令电机停止转动
当有干扰或受力时,电位器被摇臂推动偏转,电动机转动克服外力
假如将摇臂轴与电位器分开,再在电位器上挂一重锤
那么当模型(四轴为例)受干扰时,重锤由于惯性会带动电位器偏转,舵机电路板驱动电机进行修正,比如悬停的四轴,可以用小电机正反转带动螺旋桨修正
这样一来,舵机就变成了机械式陀螺仪
但并不违背常理
我们输出的是一个目标位置,得到的也是一个摇臂的位置
而从电机到电位器中间经过多少齿轮是无关紧要的,即使加上一大堆齿轮,最终感应位置变化的还是电位器
那么,现在不让电位器感应摇臂位置,而是感应机体倾斜,用舵机电机、螺旋桨控制机体倾斜是一样的。
只是不敢保证动作激烈的飞机装上会如何,个人认为用在悬停为主的飞行器(四轴、倾转旋翼机等)上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有正经的陀螺仪还要搞这麻烦作甚?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支持折腾

网友:
重锤的惯性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陀螺仪,而是个地平仪。
问题是操纵者的控制信号怎么输入?

楼主:
比如悬停时,重锤在中立位,我要模型前倾以向前飞行
遥控器输入位置信号,电机转动,推力使模型倾斜向目标方向,但始终达不到(达到就不转了,就没有推力使模型倾斜了),所以螺旋桨一直在转,模型一直倾斜飞行,摇杆回中为止

网友:
我也想过!

网友:
反应速度太慢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