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锁定环卡十字般有什么办法解觉?

楼主(2010-03-04):
调大了十字盘行程之后倒飞时经常卡到十字盘,但不调大十字盘又不灵活大家有什么办法?我的是V2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呢,等高人吧:loveliness: 。

网友:
不一定要按说明书来调拉杆长度,按你自己的需要来调就行了

网友A:
调节连杆, 把十字盘再往上提点, 行程是肯定够的, 调节合适的话, V2地字盘可达+-13度到1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连杆, 把十字盘再往上提点, 行程是肯定够的, 调节合适的话, V2地字盘可达+-13度到14度.

铜套已经顶尽了,我的行程设到70%会不会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套已经顶尽了,我的行程设到70%会不会太大?
那是有点大,不过这个不是关键, 你机械螺距正负是多少??就是十字盘上下两端不卡的情况下,最大螺距是多少? 一般V2可以达到+—13度,如果一端达不到,往往另一端过大了,如果另一端也达不到,那就是连杆长度不合理,控制螺距的有二对连杆,一对是粗调,一对是微调。粗调有杠杆作用,你找V2说明书看看,调整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有点大,不过这个不是关键, 你机械螺距正负是多少??就是十字盘上下两端不卡的情况下,最大螺距是多少? 一般V2可以达到+—13度,如果一端达不到,往往另一端过大了,如果另一端也达不到,那就是连杆长度 ...
我现在是正负12度,已经把总行程上移了,把铜套顶到尽顶,现在只有打磨锁定环来减轻跟十字盘的磨损,PRO是没有这烦恼的,因为主轴限位跟主轴是一体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正负12度,已经把总行程上移了,把铜套顶到尽顶,现在只有打磨锁定环来减轻跟十字盘的磨损,PRO是没有这烦恼的,因为主轴限位跟主轴是一体化
那机械方面没问题了,70%是有点大了,至于你说不大不灵活,是不是桨速不够高?其实12度已经够大了,螺距再大,桨的效率反而会下降,加大头速试试??

网友:
肯定是楼主的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