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34元的数显卡尺能买吗?

楼主(2010-03-04):
最便宜的只要34元,150mm,精度0.01mm,看着还可以,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不知道有没有小白鼠?没有的话,我去做回白老鼠,不过没用过其它尺,估计买回来也无从对比。

网友:
总比游标的要好点吧?

网友:
那要看怎么比,是跟15~20元的练习卡尺比吗?呵呵 我买过50元的数显卡尺,精度还马马虎虎不过用了2个多月就只有尸体了。。。数显就是方便,0.01mm的精度用手工来卡,根本不能保证。要我说,0.02MM的游标卡尺只要是三大家的省着用3年不用校,要是有条件认识专业计量的,能用一辈子。1楼说哪个合适?

网友:
用游标的吧,我的游标用了15年。

网友:
数显的直观,但娇生馆惯养,玩玩可以,改车床和铣床上的数显也可以,做产品还是机械游标的可靠啊。个人观点

网友:
3种游标卡尺我都用过,到最后还是感觉带表盘的那种最好,精度是0.02mm的,其实估算也能到0.01mm,他第一是直观,第二是比数显的可靠,而且不容易坏。!~

网友:
我买过一只40几元的,精度还可以。开始就是耗电较大,以后就不显示了。扔掉觉得可惜,将芯片折出发现在一贴片电容处有漏电的迹象,用酒精清洗后一切正常。已用两年多了。

网友:
可以用,但时间稍一长精度可能会下降。

网友:
是它吗?我用挺好的

网友A:
我也买了 就是楼上的这种 和以前的老游标对比一下 用着精度还可以 反正就是偶尔用用 也不追求太高的精度 只是原带的电池还没等正使用呢 放了一段时间久没电了 屏幕闪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是98元的广陆的感觉还行,卡尺这类量具没有必要冒着风险买便宜的,一把卡尺可以使用很多年,平均到每一天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我2种都买了,34元的精度还是差点,感觉读数老是不稳定,有时差别能到0.1mm,
98元的读数稳定多了,重复测量,读数可在0.02mm以内
我用34元的做粗测量,随便放在台边使用
用98元的做精测量,放在盒子里保存的
:loveliness: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那么请问哪种牌子好一点??

网友:
还是机械刻度的好用。

网友:
机械游标的用起来心里踏实一些,不会有太离谱的情况,要是不会用另当别论;电子显示的总担心有误差,万一关键时候遇上。。。

网友:
如果你没有车床、铣床一类的工具就可以买。

网友:
搭车问下表式卡尺如何~~~

楼主:
看来没啥好担心的,买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 就是楼上的这种 和以前的老游标对比一下 用着精度还可以 反正就是偶尔用用 也不追求太高的精度 只是原带的电池还没等正使用呢 放了一段时间久没电了 屏幕闪 换了就好了

屏闪是因为电池的原因吗,我买了几把,都有这个毛病,以为是温度的原因。

网友:
我淘宝上买的才28元,新的,可以说质量不行,耗电大,量外径还可以,量内径得差0.04mm。特别是量尺寸大于100mm的工件,内外径都差,特不准,我一般都用其粗测,到精车时就改机械卡尺测量了!买回来后也没跟厂家计较,一分钱一分货吗,但我认为这种卡尺还是不要生产的好,浪费材料和人工!

网友:
我的游标卡尺20元,有毛刺,回来自己用砂纸一处理,就好了,自己校正一下并不难,挺好用的。

网友:
看来我还是买好一点的吧!

网友:
就是数显装置有点娇气怕容易坏,读数方便,反正也不贵

网友:
工厂里的研发工程师一般用几百元的。业余用用是可以的。不过可能不经用,就是那个划线刀口可能易磨损.
精度一般差不了多少.

网友:
我认为机械的更实用

网友:
干活还是要用机械游标尺,数显说实在话,买得再贵的两手都是油搞不了多少天可能就玩完了。所以我宁愿买把好点的机械游标也不用数显。

网友:
好看的衣服不一定合适自己!合身的衣服穿着舒服!找到自己合适的衣服才是真道理!

同时 BS 100块以下的卡尺!也BS卖假量具的! 同意悦诚兄的观点

网友:
要用机械游标尺耐用

网友:
数显我也有。但是比较喜欢用机械游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