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j0620装了一台电动车电机(加装正反转 车丝方便多了)

楼主(2010-03-04):
我给我的0620安装了一台电动车马达      是那种载货的电动三轮把前面的减速箱拆掉 只要后边的电机部分   原来的定子线包烧毁了  我拆掉重新绕制的    48 伏 800瓦的 车东西是时 用24伏电 转速稳定  可以调整快慢速   正反转   停电以后也可以用电瓶供电

这是电动三轮车的电机

这是电动三轮车的电机

直接固定在桌子上面的

直接固定在桌子上面的

这是 后换的面板 还没有打磨上漆

这是 后换的面板   还没有打磨上漆

到顺开关

到顺开关

用了几根粗线

用了几根粗线

整体的电机座

整体的电机座

原机的涨紧轮也用上了

原机的涨紧轮也用上了

车丝

车丝

我的大充电器

我的大充电器

楼主:
后尾座

原来的后尾坐太粗糙了    用角磨机打磨了一下

125的环球卡盘

125的环球卡盘

网友A:
太好了,我也有个这样电机,楼主能讲讲电源吗?要有图片更好了

网友:
尾座还得继续磨呀。

楼主:
使用半天后发现 一个问题 吃刀后床身晃动 摇头晃脑的 车东西要一只手扶着床头  一只手车  后发现直接安在桌子上面不行 还要做个电机架子上到床身上面   今天已经把电机架做好了(现在没有相机 不能发图)晃动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我也有个这样电机,楼主能讲讲电源吗?要有图片更好了

电源我用的是一台自己做的大充电机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用三轮车的电路
找两块大电瓶 接一个调速器 直接就可以控制转速了       我试过如果用电瓶功率会更大    因为那样电流大

网友B:
哈哈,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哦!!!我的电机就放在14MM厚的大钢板上,床头也紧在14MM厚的大钢板上,一丁点也不晃动!!
你用这电机花了多少钱??我指电机+控制器+电源

就这钢板,有14MM,做了沉头的孔,用内六角螺栓拧紧,一丁点都不冒头!!!

就这钢板,有14MM,做了沉头的孔,用内六角螺栓拧紧,一丁点都不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哦!!!我的电机就放在14MM厚的大钢板上,床头也紧在14MM厚的大钢板上,一丁点也不晃动!!
你用这电机花了多少钱??我指电机+控制器+电源

今天我的电机架子已经做好了  安装完毕  原机上面的涨紧器 也用上了
电机没有花钱  是在我的桌子底下找出来的 本来准备买废铁的   现在废物利用  没有用控制器 直接接在我的大型充电器上面调压 就可以调速了
昨天晚上做电机架子打孔时 把我的手电钻 给烧了  就为了钻那个10mm的电机孔

网友B:
如果没有你这条件,估计买你这电机,大型充电器 也要500吧!晕!!

楼主:
今天试着车了一个8mm螺纹    换挂轮时发现丝杠上面的挂轮键太短  齿轮在上面老打滑    h

网友:
我倒有个350W的无刷自行车电机!!也有控制器,就是没敢用,怕功率不够!!!呵呵!!
过几天做个厚点的油盘,直接把车床放进去!那样就干净多了!!!以后上冷却液不会到处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你这条件,估计买你这电机,大型充电器 也要500吧!晕!!

呵呵    没有大的充电器 也可以用小的并上两块电瓶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用自耦变压器的   这种电机交流直流都可以用的那样更简单     我只是用的我手边的东西    如果没有可以想别的办法   你也可以把电动自行车 推到车床边上 把后轮的线接在 车床电机上面  一加油门就可以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哦!!!我的电机就放在14MM厚的大钢板上,床头也紧在14MM厚的大钢板上,一丁点也不晃动!!
你用这电机花了多少钱??我指电机+控制器+电源

我的没有这么复杂 直接就是一块20X20的铁板 上面打孔套丝 头上焊了一块 铁板 上在床身的螺丝孔里面的
我的桌子是用建筑钢模板焊的 直接放在上面就很稳当了

网友B:
别玩我了,把电动自行车 推到车床边的事情我可不干!我就花了460+100 就解决了调速问题,我很满意了!呵呵!!

网友C:
这应该是个有刷电机,控制电压就可控制转速,无刷的需要专门的控制器,但控制效果会好些。
此电机应该不能直接用交流电,除非是串激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个有刷电机,控制电压就可控制转速,无刷的需要专门的控制器,但控制效果会好些。
此电机应该不能直接用交流电,除非是串激电机

这个电机是可以直接用交流电的   我试过的  标称48伏800瓦的   我用12 伏带动车丝也可以转动    10安左右的电流   转的很平稳  噪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玩我了,把电动自行车 推到车床边的事情我可不干!我就花了460+100 就解决了调速问题,我很满意了!呵呵!!

呵呵   有米之人 460+100  就为了 调速   你的床准备上什么色的油漆 啊      我本来想清洗完了上好漆再玩的    最后禁不住诱惑洗好了就上床了  先操够了 再慢慢琢麽上漆

网友:
  DIY 实用就好

网友D:
恭喜又一台0620顺利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又一台0620顺利运转
我的床正月15下午才到家  然后大卸八块放在柴油里泡了一晚上  第二天组装这几天一直在调试机子: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有米之人 460+100  就为了 调速   你的床准备上什么色的油漆 啊      我本来想清洗完了上好漆再玩的    最后禁不住诱惑洗好了就上床了  先操够了 再慢慢琢麽上漆

460+100  不光为了调速,因为我这是小地方,550W或750W的单相电机很少有二手的,买新的要300多一个,反而三相电机2手的非常多!于是算算,460+100 这方案也就只贵了200多块,却可以轻松的调速了!就决定按这样的方案搞了呀!

网友B:
至于油漆,我想上黄的!你呢?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油漆,我想上黄的!你呢?手电钻

准备蓝色和灰白色的

网友:
这0620多少钱一台?能车丝吗?

网友:
1800一台,挂轮全,可以车丝,但没有卡盘,电机!!买回来需要彻底洗刷刷!!不怎么会动手的慎入,但弄好却比24K的车床好多了!!

网友:
做个PWM调速吧,可以无级调速了。

网友:
干得好。建议做架子的时候考虑把电机放在车床的下方。

网友:
厉害。电机都能修。

网友:
这个色好看,不过容易脏。

网友:
晕,楼上的,你发的车床和我们的非常接近,多了下面变螺距的啊!!呵呵!这颜色我不敢用,太不耐脏了!!

楼主:
今天试车了一天   发现车丝的时候回刀容易乱扣          晚上给车床按了一个倒顺开关 这样电机就可以正反转了  大拖板就可以左右自动走刀 了     车丝方便多了  (明天上图)

网友D:
回复 楼主:

d个乱扣盘吧。

网友:
乱扣盘是怎么样的??没见过,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d个乱扣盘吧。

乱扣盘是个什么东西  没有见过   是干甚麽用的     那个大哥上个图   讲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
我底座用的是水泥板。电机用的 是单相550W180元加倒顺开关。大托板压紧装置不带镶条改了一个,没合适的镶条材料另一个没改。床头用易拉罐皮垫加锉刀锉易拉罐皮调整。

我的挂轮不全车丝看来车不行了,剩五个齿轮要补全要300元太贵了。那位老大能给俺加工啊?

网友(2012-05-27):
这个是串励(串激)电机,前几天买了个60V 的1260W的串励(串激)电机换掉原来750W的无刷三轮车电机了,今天把硬件搞的差不多了,明天搞电路。换这个的原因是那无刷的由于控制器的原因在受到的阻力很大时候控制器才会给电机提供大电流,而且还有个软启动保护,但拉600KG的货物挂1档起步和上小坡还是比较有力气的,要过马路时候加大油门不会马上跑起来,不能马上冲过,非常的不爽,长时间停留马路中间还很危险,别人用的有刷的都是一加油门车就往前跳。另外网上说这种淀机不能空载运行的,会飞车的,最后会转速过高而毁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不错,电机多少MI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个有刷电机,控制电压就可控制转速,无刷的需要专门的控制器,但控制效果会好些。
此电机应该不能直接用交流电,除非是串激电机

完全正确

网友:
那个电动三轮电机励磁有两种,有磁铁励磁的,不能用交流电,还有一种就是串励的,可以用交直流电两用

网友:
这电机是四个接线桩的,是串励的,两个是定子励磁,两个是电刷换向器。

网友:
楼主的砂轮机是手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