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如何调节450斜盘舵机拉杆与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2010-03-04):
新手刚入飞越450三个
舵机
都装上了,但是不会设置
遥控器
,与斜盘这三个舵机的行程和螺距,请大家告诉我一下,我用的是6EX的遥控。跪谢了。

网友A:
请潜水,或者搜索下文章。一两句话还说不清楚。如果上海的可以当面调调,我也是6ex的

网友B:
先把遥控器油门中立,再把舵机 微调致中立,进3D模式,此时,桨为0度.如果没0度就调拉竿致0度.(6EX无中立点.不需要微调)
把控油门拉到最上面,螺距为10度..
把控油门拉到最下面,此时螺距为-10度..
普通模式为 -2度 5度 +10度
我说的很仔细了,如果还是不会建议补习新手知识..玩模型要主动.

网友C:
是上海的话拿来我帮你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