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无副翼系统首飞感受

楼主(2010-03-04):
一、机型配置:
1、机身:亚拓700N
2、发动机:亚拓91优尚排气管
3、陀螺仪:亚拓760无副翼系统
4、斜盘舵机:DS610
5、尾舵机:DS650
6、定速器:RCE-600
7、电源:亚拓二合一
8、接收机:JR770
(写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被告知文件含有什么信息不能发送所以就抱着沮丧的心情开始重写,写一段发一段吧!)

网友:
看直播,呵呵。。。注意保存

楼主:
二、安装:
1、机械部分:该部分加工精细,外观漂亮,加工精度高。尤其是桨夹下螺丝孔已加工成六角孔,为玩家在安装时省去一道安装工具,很贴心的设计!平衡支架也做得非常漂亮,但本人认为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做得简陋点,节省下来的成本惠泽模友更好!
2、电子部分:外观做工一般,线束紧凑易布,另提供2根长短不同的陀螺与设定器连线可根据个人喜好布线时使用,很周到。设定器设定模式设计可以很容易的设定各项功能,连我这个菜鸟也可一次设定成功。说明书太小文字更小,看过一遍眼都麻了,不美气!
3、其他部件:舵盘提供两套使用不同遥控设备的玩家都可轻松装机,亚拓讨好客户之手段和经营理念可见一斑,这也是我选择亚拓的理由之一。这堆小东西我最担心的是球扣了,不知加强改进没?以前原机带的不好。
(心情极为不好,就简单写了)

楼主:
三、试飞:
1、起飞:之前看了很多关于760飞行的帖子,又认真研究了让人头晕眼麻的说明书,说与有副翼系统飞行差异大,飞行前那叫一个紧张。按说明书的说法和各位大师的嘱托:不动斜盘、稳加油,平稳顺利的起飞了,虽然小心翼翼还是一头白毛汗!感觉起飞确实和有副翼系统差别很大,主要是起飞前不让修正姿态就压力很大,不过不用担心飞机很稳定,离地似乎没有左飘。
2、悬停:爬升至一米左右高度很顺利,减油至悬停状态飞机开始不听使唤左摇右摆飘忽不定,纵使我使出浑身解数左右开弓、前推后搡还是再信马由缰我行我素,加之尾巴也在不停抖动索性落地休整,又是一身大汗。又把大师的嘱托念叨一番后发现是不是自己的修正舵量给的太大所致,于是调整感度平稳起飞,刻意减小手上的动作量并尽量柔和操控,旋即感觉飞机非常听话的跟着你抵抗着忽然而至的大风(约有4级左右),成功了!稳稳的飞了半箱油后不禁感叹:钱花到哪里好,不是好是真好!
3、航线、本人菜鸟级玩家不会再多的动作了,走个小航线吧!这个时候不适应的操控杆量和在逐渐加大的风使我心到了嗓子眼上,看来大师们说的对是要时间来适应的。收回来做了个自旋上升,尾巴灵活犀利,不敢跟我之前用的那个高端陀螺比怎么样(害怕被人说成是亚托!!),我只能说很不错!还有点油扭扭屁股甩甩腰吧,推杆飞机非常迅速的立了起来,脊梁骨一阵冷汗,妈呀这么快!下来想其实是水平太菜的缘故。这个系统在姿态变化上还是很灵敏,操感接近模拟器之感,我是推杆试了下,0-90度转动时水平前移很小。漂亮的落地熄火,很爽!
(从准备到飞完用时一小时出了三身汗,很爽!由动笔到上传耗去一时辰说失败,郁闷!)

楼主:
四、小结:
1、安定性与灵活性:坛子里有人评论其: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本菜没有感受到,但比起原机确实是有很大提高!
2、动力提升:有点儿。爬升的确是利索不少(原机发动机没动),但好像没有增加20%!等全部调好适应模型了再试试。
3、电池消耗:很大!这个大伙要注意,大约是原来的两倍。
4、飞行观感:非常好!像真啊!(毕竟是花了3K大元买的,就让老王自夸下!满足下吧!哈哈)
眼麻了手抖了,功课即将做完了!
腰酸了背痛了,上传即将成功了!
横批:劳神费力

楼主:
五、指点迷经:
1、螺距问题:飞机按说明书调好后设螺距为12度,但在最后检查时发现正螺距是12度,但负螺距却是10.5度是咋回事?
2、飞行时尾巴会不定时的抽动,幅度不大,今天抽了3次。感度也调了,不明白其中道理!
以上问题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先谢了!
以上是今天调试的一点心得,很多东西只是自我感受,有不对的地方千万别拍砖指正下就好!

楼主:
因今天是一个人去飞,故没有飞行照片,发两张安装的大家先凑合看下!
下次外场后再发。

760套件

760套件

三轴陀螺

三轴陀螺

平衡杆支架

平衡杆支架

DS650锁尾舵机

DS650锁尾舵机

原来的样子

原来的样子

开拆

开拆

漂亮的旋翼头

漂亮的旋翼头

专用舵盘

专用舵盘

硬件安装完成

硬件安装完成

完工

完工

很清爽

很清爽

试飞归来

试飞归来

网友:
  漂亮,又一毒物

网友:
无副翼就是漂亮啊,流口水

网友:
祝贺兰州本地模友700无副翼系统首飞成功~~!!

网友:
亚     托

终于换简体字了,恭喜啊!!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飞机好

网友:
无副翼系统,新手叫好,高手叫苦,俺们跟着瞎起哄

网友A:
道理很简单,越是高手越是对有些东西要求高。新手尾巴有点摆照样飞,一个道理

网友B:
各位高手:就没人知道这两个问题的解法吗?!

网友B:
继续自己顶,寻求答 案!

网友C:
1,么调好,我就调了2次,才正常的
2,请搜索我的帖子,尾巴么办法解决的,等程序更新后再试试吧
3,对YT太失望了!

网友B:
楼上的意思尾巴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按照YT说法是,说会更新软件,但是遥遥无期亚

网友C:
换其他的尾陀螺吧

网友B:
可以单独使用其他品牌陀螺仪吗?

网友C:
当然可以,网上不是很多人都换了尾陀螺了嘛,3G的惨亚

网友B:
改天再调下,如果不行就......!
强烈要求亚拓解决该问题!

网友B:
再请教下:调试系统时飞行模式应该在3D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下?

网友D:
在中立點0度,上下螺距最佳值,微調0,便行,没模式可言

网友E:
可以參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F(2010-04-27):
顶张兄 祝贺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