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固定翼发动机能用在油直上吗?

楼主(2010-03-04):
请教各位:我有一OS46MAX
发动机
,能用在50级油机上吗?需要怎样改造?谢谢!

网友A:
不能。要把它改成能用在50直上的成本比直接买一台50机还高。

网友B:
见过直机发动机用在固定翼 上面,但没见过油直用固定翼发动机,个人理解只要安装孔合适,要加大缸头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