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GV1和 14MZ的 设置

楼主(2010-03-04):
今天 调700发现14MZ上设置好的1500转但是 定速却不起作用。。只能维持大约 几秒的 定速然后就 可以 狂飙。。。请教这是 什么 问题啊

网友:
许多模友反应GV-1设定繁琐,往往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功能。杨培良老师建议我向大家介绍我使用GV-1配以14MZ发射机的设定方式,供参考。

设置欲达到的目的:

自动启动及切断:在NORMAL模式下当油门(复合螺距)操纵杆推倒一定位置时,控速器自动启动。在同样模式下当油门(复合螺距)操纵杆降倒较低的位置时,控速器才自动关断。这在起飞和着陆时会非常方便。
上空或3D保持:除了NORMAL和自旋着陆模式外,其他模式不受油门位置影响,GV-1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遥控转速设定:转速可通过遥控设备直接设定,而无需再在GV-1上设定。
设置步骤:

按说明书要求将GV-1连接到接收机上。假设飞机其他功能都调整就绪;
开启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将遥控器放在NORMAL模式;
进入模型菜单(Model Menu),进入控速器菜单(Governor),将Group功能键设置到“Sngl”状态;
将处于INH状态的Rate 1的ACT开关激活;
将处于NULL状态的Rate 1的Switch设置到单独开关即“Single”并选择J2;如果是没有升级的系统可以直接选择J2;
在开关选择菜单上按On Posi.键进入开关设置界面,Mode选用Linear,Type选用Hys.。现在你已经选择了回差开关了。
用Point键选择开点和关点的设置。将油门推至你要的位置然后按Enter键就设置成功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回差开关的“开”和“关”的位置。我的设置是:开60%,关80%;
回到Governor菜单,将Rate 2的Group功能键设置到“Sngl”状态;
将处于INH状态的Rate 2的ACT开关激活并将相应Rate调到OFF状态(最小);
按下菜单右下角Set GOV方框内的1000rpm
按GV-1的FUNC键进入rSX设置功能,此时LCD显示屏上应出现4为数字后面跟着S1字样。按DATA键将该数字调到1000;
按下菜单右下角Set GOV方框内的1500rpm
此时LCD显示屏上应出现4为数字后面跟着S2字样。按DATA键将该数字调到1500;
按下菜单右下角Set GOV方框内的2000rpm
此时LCD显示屏上应出现4为数字后面跟着S3字样。按DATA键将该数字调到2000;
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遥控器上将Rate的转速设置你需要的转速。
切换到其它的模式,将相应Rate 1的Group功能键设置到“Sngl”状态,按下Switch选择你指定的模式开关及设定开断状态。然后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你要的转速;
如果你不放心,建议用GV-1上的检测功能检验各种条件下的开关状态。另外,别忘了校准你的油门的上下限哦。
现在你就大功告成了。你会发现这种设置非常人性化。

网友:
Futaba GV-1中文使用說明
Futaba GV-1中文使用說明
硬體設備的安裝依圖片安裝,但須注意: 在金屬風扇上的安裝和普通風扇上安裝原則一樣, 感應器和磁鐵之間的間隙控制在1-2mm,一定要鑽固定孔,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鑽孔位置參照塑膠風扇位置即可,黏牢。雷虎,亞拓..等的直昇機,風扇上預留了孔,理論上用一個磁鐵就可,另一個收好以為備品,也有人反貼另一顆在另一孔位置上,以為平衡之用,不過似乎影響不大。

參見GV-1手冊,確保感應磁鐵中心和感應頭中心對準,新款GV-1 套件中包今30、50和90用的感應器鐵支架,選擇擇合適的即可,舊款的沒有50的支架,使用60支架,用上部孔為基準,向下再鑽一個孔即可。

感應器安裝要如說明書第16頁下方框內說明,虛線的十字交叉點是感應器的感應中心(不在感應器幾何中心上),安裝時必須將感應器的感應中心對準磁鐵中心;先別急著固定感應器支架,結合"SEN"功能找準位置后再固定。

連結接收機: SENSOR:連接黑色的感應頭。 THOTTLE::連接油門伺服機。 MIXTURE:連接副油針控制伺服器(一般不用)。 AUX(ON/OFF) :連接接收機輔助通道,用於手動控制GV-1的開和關(連接第八通道,用8動以下接收機時可不連接,只須在轉設設定時將其一切設為0也可將GV-1關閉),建議用FF9的朋友連接此通道,用來手動控制GV-1的開關)。

AUX(rpm):連接接收機輔助通道,用轉速控制的切換,(連接第七動,最好分配一個三切開關給第七通道,可以設定三種轉速,或針對不連接第八通道的朋友設定一切0感度,用來關閉GV-1) CH3(THRO):連接接收機的第三動(油門通道) 固定好控制器和感應頭,感應頭要距離陀螺儀感應器五公分以上,越遠越好,避免干擾。

控制器的操作以及MENU對應功能: 按鈕功能: CONTRAST :控制夜晶幕對比度。 FUNC + -:正逆向切換功能表。 DATA + -:根據功能表設置對應數值。

功能表選項: <<速度設定功能>> rpm:轉速顯示:(觀察功能),顯示當前引擎的轉速,不實用,飛起來根本看不到,只能在地面看看。 Max:最大轉速(觀察功能),可以顯示剛才飛行時的最高轉速,直昇機下來後可以觀察,但記住先不要關閉接收機電源,因為沒有記憶功能。

rSx:轉速設定,通過第七通道開關,切換各檔的設定轉速,與陀螺感度設定類似,例如40%對應的是1400轉,60%對應的是1600轉,根據自己的需要設定轉速,雷虎停懸1550;動作約1800轉。 Disp:轉速顯示選擇,ROT為主旋翼轉速/ENG為引擎轉速。 GRt:齒輪比:主旋翼齒輪(主齒)除以引擎齒數,例如雷虎主齒85T,引擎為10T,齒輪比即為8.5,引擎轉一圈,主旋翼會轉8.5圈。

<<開關控制功能>>

SWPt:GV-1可以設定第八動開關的正反(一般為兩切),決定開關向上為開還是向下為開。 StSw:GV-1開關狀態由操縱桿控制,當油門操縱桿位置超過15%時GV-1開啟,建議連接第八動者將此項設為關閉(INH)。

SWCd:顯示當前GV-1的狀能(開或是關),撥動第八通道開關檢查工作情況是否正常。 GvOf:油門操縱桿在高端時,為保護轉速不會過高,可以設定最高油門限定值,建議選INH。 <<電池容量檢查>> Volt:顯示當前接收機電池電壓。

<<副油針設定功能>>

(一般沒連接) MxMD:副油針伺服機的操作模式。 MD:副油針伺服機的曲線設定(九個點)。 ATV:副油針伺服機的行程量設定。 MSx:副油針伺服機的正反轉設定。 MTrm:副油針伺服機的中立點微調。

<<安全保護功能>>

B/FS:電池低電壓的安全保護設定(建議打開) B/FD:結合上一選項,設定電池低電壓時油門的位置,將油門拉至你希望的位置后,按DATA鍵確定,確定後會有一個星號在設定值後顯示。

<<操作範圍設定>>

Lmt:油門位置設定,idle為怠速,將油門拉至怠速位置,按DATA鍵確定;HIGHT為高速,將油門推至高速,按DATA鍵確認;Stop為熄火,打開油門關閉開關,按DATA鍵確認。

Tst :測試油門位置設定結果,分別在顯示幕顯示idle/hight/stop時按住DATA不放,可以看到伺服機將油門帶至相對慹位置,可以確認設定結果,很重要。第一次使用時此項將首先運行設定,在重新調整連桿或伺服機位置時要重新設定過。 Sen:感應器靈敏度顯示,調整感應頭與磁鐵的位置,使此值大于90%以上,說明書是要求60%以上即可。

遙控的設定,以ff9為例: 打開電源進入選單設定功能。 選擇第二頁的governor選項。 進入功能設定第七通道各感度值和對應的控制開關。此時將接收機打開,把GV-1調到RSX轉速設定功能,撥動設定的開關(若設至c則會有三段開關可以設定,若設為A,B則只有兩段開關設定兩個感度),觀察顯示變化,以顯示值為準,可以經由DATA按鍵進行微調,記住對應關係,主旋翼轉速將依此顯示值限制。 進入第二選單,設定第八通道:若開關B為第八通道,此時將GV-1調至SWPT選項設定開關正反向。 進入swcd選項,撥動第八動通道開關,看顯示情況是否達到預期,設定結束!

网友:
GV-1中文说明书

根据英文说明书和众多文章以及实际应用制作:

一、硬件设备的安装相信看得懂图片的人都会了,须注意的是:
1、在金属风扇上的安装,和普通风扇上安装原则一样,间隙控制在1-2MM左右。一定要钻固定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钻孔位置参照塑料风扇位置即可,沾牢(502或AB胶均可)。表扬雷虎等大厂家的飞机,风扇上预留了孔,自我感觉用一个磁铁即可,另一个收好备丢吧。

2、参见GV-1手册,确保感应磁铁中心和传感中心对准。新款GV-1套件中包含30、50和90用传感器铁支架,选择合适的即可,老款的没有50的支架,使用60用的长支架,用上部孔为基准,向下再钻一个孔,上部孔和自己钻的孔的间距正好是引擎一侧的2个固定螺丝之间的距离。

3、感应器安装要如说明书第16页下方框内说明,虚线的十字交叉点是感应器的感应中心(不在感应器几何中心上),安装时必须将感应器的感应中心对准磁铁中心;先别急于固定感应器,结合“SEN”菜单找准位置后再固定。

4、连接接收机
1)SENSOR:连接感应头
2)THOTTLE:连接油门舵机
3)MIXTURE:连接副油针控制舵机(一般不用)
4)AUX(ON/OFF):连接接收机辅助通道,用于手动控制GV-1的开和关,(连接第八通道,用8通以下接收机时可不连接,只需在转速设定时将其中一档设为0也可将GV-1关闭)建议用ff9的朋友连接此通道,用来手动控制GV-1的开关)
5)AUX(rpm):连接接收机辅助通道,用于转速控制的切换,(连接第七通道,最好分配一个三档开关给第七通道,这样可以设定三种转速,或针对不连接第8通道的朋友设定一个0感度用来关闭GV-1)
6)CH3(THRO):连接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通道)
固定好控制器和感应头,感应头要距离陀螺的感应器5厘米以上,总之越远越好避免干扰。

二、控制器的操作以及菜单对应功能

1、按钮功能
CONTRAST:控制液晶屏对比度
FUNC + -:正序、反序轮回切换菜单
DATA + -:根据菜单设置对应数值

2、菜单功能

<<< 速度设定功能 >>>
┌───────┐
│ rmp │ 转速显示(观察功能) 显示当前发动机的转速,不实用,飞起来根本看不到,只能在地面看看。
└───────┘
┌───────┐
│ Max │ 最大转速显示(观察功能) 可以显示刚才飞行时的最高转速,飞机下来后可以观察,但记住不要
└───────┘ 关闭接收机电源,没有记忆功能。
┌───────┐
│ rSx │ 转速设定 通过第7通道开关,变换各档的设定转速,与陀螺感度设定类似,例如40%对应的是1400
└───────┘ 转;60%对应的是1600转: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转速,雷虎悬停1550;动作1800。
┌───────┐
│ Disp │ 转速显示选择(ROT为悬翼转速/ENG为引擎转速)
└───────┘
┌───────┐
│ GRt │ 齿轮比 既大桨转一圈,发动机转动的圈数,雷虎50为8.5,设定值比较重要,尽量准确。
└───────┘

<<< 开关控制功能 >>>
┌───────┐
│ SWPt │ GV-1 可以设定第8通道开关的正反(一般为两档开关),决定开关向上为开还是向下为开。
└───────┘
┌───────┐
│ StSw │ GV-1 开关状态由操纵杆控制,当油门操纵杆位置超过15%时gv-1开启,建议连接第8通道
└───────┘ 的朋友将此项关闭(INH)。
┌───────┐
│ SWCd │ GV-1 显示当前GV-1的状态(开还是关),拨动第8通道开关检查工作情况是否正常。
└───────┘
┌───────┐
│ GvOf │ 油门操纵杆在高端时,为保证转速不会过高,可以设定最高油门限定值,建议选择INH。
└───────┘

<<< 电池容量检查 >>>
┌───────┐
│ Volt │ 显示当前电池电压(观察功能)
└───────┘

<<< 副油针设定功能 >>> 没有连接
┌───────┐
│ MxMD │ 副油针舵机的操作模式
└───────┘
┌───────┐
│ MD │ 副油针舵机的曲线设定(九个点)
└───────┘
┌───────┐
│ ATV │ 副油针舵机的行程量设定
└───────┘
┌───────┐
│ MSx │ 副油针舵机的正反转设定
└───────┘
┌───────┐
│ MTrm │ 副油针舵机的中立点微调
└───────┘

<<< 安全保护功能 >>>
┌───────┐
│ B/FS │ 电池低电压的安全保护设定(建议打开)
└───────┘
┌───────┐
│ B/FD │ 结合上一选项,设定电池低电压时油门的位置,将油门拉至你希望的位置后,按DATA
└───────┘ 键确ren,确ren后会有一个星号在设定值后显示

<<< 操作范围设定 >>>
┌───────┐
│ Lmt │ 油门位置设定,idle为怠速,将油门拉至怠速位置,按DATA键确ren;hight为高速,将
└───────┘油门推至高速,按DATA键确ren;stop为熄火,打开油门关闭开关,按DATA键确ren。
┌───────┐
│ Tst │ 测试油门位置设定结果,分别在屏幕显示idle\highe\stop是按压DATA,油门舵机将转到相
└───────┘ 应位置,证明设定正确,很重要。第一次使用时此项将首先运行,在重新调整连杆或舵 机位置时重新设定。

<<< 传感器检测 >>>
┌───────┐
│ Sen │ 传感器灵敏度显示(调整感应器与磁铁的位置,使此值大于90%以上)
└───────┘

三、遥控设备的设定,以FF9为例

1、首先打开电源进入菜单选项,

2、选择governor选项

3、进入菜单设定第七通道各感度值和对应的控制开关

此时将接收机打开,把gv-1调到RSX转速设定菜单,拨动设定的开关(本人设定得位C三档开关,所以会有三个感度值可以设定,如果选择的是两档开关,则只能设定两个感度),观察显示变化,以显示值为准,可以通过DATA按钮进行微调,记住对应关系,既当开关打到此位置时,大桨转速将为此显示值。

4、进入第二菜单设定第八通道。

本人设定开关B为第八通道。此时将GV-1调至swpt选项设定开关正反向。
进入swcd选项,拨动第八通道开关,看显示情况是否达到预想,设定结束。
以上为个人的一点拙见,借鉴了许多文章,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整理后献给诸位模友,不到之处海涵。

楼主:
真么好的 解答顶起来啊

网友(2010-07-23):
这么长。。看不下去了。。14不是我们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