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车上的接收能用2S锂电吗?

楼主(2010-03-04):
大哥们,请问车上的接收能用2S锂电吗?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舵机的工作电压时4.8~6V,2S的锂电最高8.4V,最少也在7.4V,对于舵机来说,有点高了,增加烧设备的可能性~~~

网友B:
我在用,以前用锂电时加UBEC, 现在用2个A123,直接接接收机,用了很久了,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C:
要加BEC,我以前用过,会让接收烧掉或是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