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3-04):
各位高手:我入了华科尔5-10,室内练手,没二天就炸了,不过不严重,只是脚架断了,主体版有点变形,这jj太不抗摔了,想自己做个强度大点的脚架和主体板装上,这样重量肯定会加大些,请问这样是否可以?哪位高手给指导知道!!

网友A:
这飞机不可以加大重量,如果是改了飞行时可能会不平衡,建议LZ还是买原装的配件吧,这种飞机不好改。

楼主:
多谢~!我把主体板找找平,那个脚架太单薄了,我用很薄的有机玻璃做成小三角粘在脚架上了,来增加强度,重量很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