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401还是780?

楼主(2010-03-04):
如题

网友A:
GP780... latest model.
GY401 already old.
perhaps you can consider GY520, latest model from futaba.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780... latest model.
GY401 already old.
perhaps you can consider GY520, latest model from futaba.
   401   780       个人体会! 准备上520或者更好的陀螺! 一口气进了3个520!换掉450/500E/600N的陀螺!

网友:
只用过401性功能稳定楼下继续

网友B:
401还有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1还有性功能?
哈哈哈

网友:
都买来用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1还有性功能?

网友:
搞不懂 780和750有什么区别。
:loveliness: 还是 520吧。

网友:
如果是401和780选
当然是780

网友:
想好点的还是用520吧,要便宜780也
OK,如果是450练习用401也很
OK,水平不高用哪个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