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振动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3-05):
450pro装好后一直因为震动问题尾巴锁不紧,今天有时间把大浆 尾桨 副翼 主轴 主齿 尾管固定座 一一拆除一一排查,最后竟然发现只剩
电机
空转的情况下尾
舵机
也在不停的抖。。。手摸侧板可以感觉到轻微震动 看视频吧 感度才设到70 降感度的话一直降到53才会停止抖动
我靠优酷把视频压缩的这么黑

网友A:
楼主空载不要长时间哦,对电机不好。

网友B:
那红色的是什么啊

网友C:
感度53不算低啊
我的是普通50
3D 40

网友D:
先看看电机轴弯不弯

楼主:
电机轴不弯,我想知道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E:
电机动平衡不好-机身震动-陀螺仪受干扰误动作。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 不会是换电机吧

网友F:
我看你的陀螺象是GP750吧.我的是780+FF9的控,感度就设在31.至少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FUTABA的控是30-35,JR的是70-75好象是

网友G:
没感觉出你的有什么震动啊?

网友H:
电机取下来再试试,如果动平衡不好,换了吧

网友I:
对于GP750来说70感度太高了,一般55就可以啦

网友A:
要是电机平衡不好那就没办法了,换个电机试试,希望是安装上的原因。

楼主:
找到祸根了!!!居然是尾舵机的插头把震动传递给陀螺仪
我把插孔用棉垫塞死后 尾舵抖动明显减弱

网友J:
哈哈 第一个视频时在山洞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