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辨别真假数码舵机方法

楼主(2010-03-05):
陀螺仪的DS模式去鉴别真假数码舵机,如果能很好兼容就是数码舵机,这是数码舵机一个必备的条件

网友:
还要补充一点,如果是模拟驼机的,就得说一句------别了!

网友A:
模拟舵机的话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舵机的话就挂了

LZ只是告诉你这样可以鉴别,没管它好坏!哈哈

楼主:
呵呵,只要见不能兼容就赶紧拔出舵机插头就没事啦,如果试下就烧,那这舵机也太脆弱了吧

网友:
有献身精神的好方法!

网友:
很有牺牲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损坏舵机的!最好的办法是拆开舵机看里面的芯片!要是8脚的多半是模拟。要是10脚以上的一定是数码舵机!

看脚的多少来判断,这个很不客观吧

网友:
哦,看来这个功能很猛啊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LZ帮我们都试下,看哪些型号的数码舵机是假数码的,发帖告诉我们啊

网友:
装机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会烧陀螺 所以买陀螺的时候都是再三问清楚确定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舵机的话就挂了

在淘宝还没确ren的时候告诉卖家,说准备插陀螺试了,要是烧毁的话得退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正好说反。8个脚就能做舵机的,必然用的是pic的单片机12f675,数字无疑。16脚的用的是5188、5166、2462,是模拟舵机。再多则可能又是数字舵机,比如32脚的MEGA8,24脚PTC2422(9257之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好说反。8个脚就能做舵机的,必然用的是pic的单片机12f675,数字无疑。16脚的用的是5188、5166、2462,是模拟舵机。再多则可能又是数字舵机,比如32脚的MEGA8,24脚PTC2422(9257之类)

说的对
判别数字舵机的标准是有没有使用单片机,其他听嗡嗡声之类的都是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
判别数字舵机的标准是有没有使用单片机,其他听嗡嗡声之类的都是假的

有单片机也未必是数码的,有的也是用单片机按照模拟舵机的芯片原理来做,每隔20MS才对位置修正。达不到20MS内有更多的控制,陀螺仪的DS模式才能更好辨别,国外的数码舵机都能工作在DS模式的

网友(2010-08-10):
数码舵机只要通上电都会有点小杂音,模拟舵机没有,很安静~~

网友:
刚把三个斜盘舵机换成数码的,现在的状况是——室内调机的时候吵死了

网友:
确实简单测试方法。。。。模拟机上去舵机狂转发热特快。时间一长必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