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干扰来处哪里? 已上传视频

楼主(2010-03-05):
有时手摸尾管都会使舵机乱抖,摸碳尾撑更严重(我把接收机天线从脚架上天线管出来沿尾撑布的)

有时候没事,通常什么原因

网友:
手摸金属发出的噪声被接收机放大,然后舵机误动作,通常出现在模拟信号的PPM接收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时手摸尾管都会使舵机乱抖,摸碳尾撑更严重(我把接收机天线从脚架上天线管出来沿尾撑布的)

有时候没事,通常什么原因

上个视频, 令人捉摸不透的是,我动过机身的部件后,第一块电会有干扰, 第二块电就好多了

这是我换装陀螺和尾舵后的第一块电,很恐怖!
http://player.ku6.com/refer/QSceEvcJ_148m7VU==.html

楼主:
奇怪的是第二块电时,又恢复了正常, 我什么都没动,  尾巴有点晃,这个应该是机械问题

http://player.ku6.com/refer/4j0ijFPLDT_ZgJGB==.html

楼主:
这之后我拔下接收机各个插头, 检查舵机接线有没有破皮之处,和碳侧板混电,结果没有, 重新插好后,又是这状态,第一块电十字盘乱摆, 第二块电正常

网友A:
没看出来,只看出来有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只看出来有双桨。。。。。。 [/quote
这位大哥眼力真高,双浆仔细检查过,可以说一点没有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外来干扰,有时候也有可能是楼下的电子日光灯干扰,这个问题是最难搞的。

网友:
不排除接收的原因,天线最好别绕在尾撑上,尾管的静电也有可能,也可以换2.4G 试一下或到较大的空旷处排除一下外界干扰原因。建议换2.4的,我原来的72MHZ在市内老是莫名其妙的跳舵,换了2.4G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看来真得换2.4G了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只看出来有双桨。。。。。。

特意近点拍, 没有双浆http://player.ku6.com/refer/vybKrvoOx7SUX-fv==.html

网友B:
是不是先开机才开的控啊,换电池没关控,所以第2快电正常,第一快不听使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先开机才开的控啊,换电池没关控,所以第2快电正常,第一快不听使唤

回楼上,不是!
我还没胆量不开控就先接450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