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有什么办法可以关掉B6充电完成后的难听的蜂鸣叫声

楼主(2010-03-05):
在办公室里着实把其他人吓到

网友:
可以设置得吧

网友:
我也找不到设置, 我在想必要时把那个小嗡鸣器拆掉。

网友:
我用B6的时候还真没觉得这声音烦人
应该是不能设置
充完电蜂鸣提示下多好

网友:
用耳塞塞住

网友A:
可以设置掉的....USER SET里面`

网友:
没用过B6!不过有经验
用透明胶带把蜂鸣器孔贴住,绝对声音减小一个数量级!

网友:
楼上的方法好。

网友:
打开盖子,看见一个黑色的小喇叭,用一小块电工胶布贴上,盖上盖子拧上螺丝,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掉的....USER SET里面`

可以设置关掉的,包括按键音都可以设置开关!

网友:
贴胶带减小声音,或者在设置里关掉!~

网友(2010-04-19):
能设置的  我的就被我设成没有声音的了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按键音的  一个是报警的

网友:
用不干胶把蜂鸣器贴上,声音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