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可以外接变压器 电源么???????????????

楼主(2010-03-05):
关于天九 外接电源 问题!!!!!!! 最近一直在练模拟器。自己用音频线改造的。挺好用。。可是我控里面用的是干电池。。基本上买8节电池 玩一天下来就没电了。。

我在想 能不能给控加个外接电源。。。这样我不飞外场的时候。在家接外接电源就可以无限制的玩模拟器了。。。

我觉得就是直接把变压器两根线 接在 电源的两根线上面。。这样会不会 对控有损害。正负级弄错了是不是会烧掉控。。

求解啊!!!!!!!!!!!!!!!!!!!!!!!!!!!!!!

不知道该 需要什么规格的变压器。11V-12V可以吗。。电流应该是多少合适呢。。。。。希望大哥 们 能速度帮帮我!!!!!!!!

网友:
有什么不可能,12V的1A电源就可以,正负搞错当然要烧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直接用变压器肯定不行,得用直流电源~~~~~~~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稳压电源的电压对就行了:loveliness:

网友:
可以,但要小心为妙。

网友:
这个可能我的FF9我干过。

网友:
串个大电容再搞。

网友:
道理上是可以的
实际用起来一定要小心,必须选用真正稳压的电源
市面上的很多所谓“稳压电源”,标12v的,空载电压可以高到17v,就算接上控,也有14v左右电压。说白了就是变压器出来整流一下得到的。很容易烧控
用稳压电源的话,选11v或10v的。买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老金说的很对

网友:
一般来说比较重的都是线性电源 买9V的就行,12V的太高了容易烧坏。轻一点的就是开关电源。买标称12V的就行。如果有万用表,那就以测量值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