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玩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0-03-05):
用天九玩
模拟器
是油门那个通道只有满的,和空的这两中状态,玩模拟器时飞机要么是满油门的,要么就没有动力,玩的是凤凰2·5,玩真机的时候油门就正常了,不知道是控的问题,还是模拟器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忘高人指点~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软件上没有校准控制杆的原因。。
在校正的时候 油门杆要先打到中位。 然后进入校正步骤。

网友B(2010-10-11):
怎么还是搞不定呢?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