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V2尾波箱塑料袋里有一个螺丝和螺母及二个蓝圈

楼主(2010-03-05):
新手购入!飞越V2尾波箱塑料袋里有一个螺丝和螺母及二个蓝圈这个是用在那里的,谢谢!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唉

网友B:
只要你安装正确 有也是多放的 别想那么多~1

网友C:
建议楼主上图,我们好帮你查看.

网友D:
垫片可以装尾垂用。如果不用可以当备件

网友E:
螺丝和螺母夹紧尾管用
垫片可以装尾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