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sv侧板问题

楼主(2010-03-05):
我是飞这架机!其缺点就是侧板太薄!连飞x的侧板都是1.2mm.更何况此机是单片侧板..希望小邱向厂家反映!加厚至1.2mm或1.5mm..力挺固朗!!!确实是好机的

网友A:
SV不得底板,再厚也不得用,电机和前舵机位置处的连接没得强度,很容易造成侧板断裂,我的机机侧板坏,全是坏的这个地方!
我一气之下,换了机身了,改飞越的GL的杂交了!

网友:
楼上的炸得不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不得底板,再厚也不得用,电机和前舵机位置处的连接没得强度,很容易造成侧板断裂,我的机机侧板坏,全是坏的这个地方!我一气之下,换了机身了,改飞越的GL的杂交了!
舍不得啊!喜欢他的一体化侧板!只希望他能改良咯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