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如何把原有的电机做拆掉

楼主(2010-03-05):
,原来的
电机
座是B28 基本的电机,现在想改用3674电机,电机座的控对不上,要拆掉,请问如何把原来的电机做拆掉,不伤船身的方法?

网友A:
你原来的电机座是用什么胶水的啊?用热风枪或者专门的解胶剂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用打磨机、铲刀、加热等方法。

网友C:
砸不得,耐心整.

网友D:
如果你的胶水是环氧,可以用100W的电铬铁烫.烫过的环氧胶会变成粉状.小心别烫坏船底.

楼主:
是环氧的~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C:
是环氧树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