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电机问题!!!!

楼主(2010-03-05):
我今天在佳能喷墨打印机上拆下来2个
电机
。
没有标识,只有一下字母和数字:
KQ1-0908
RN2617303
MADE IN CHINA
KQ1-1263
RN2615961
MADE IN CHINA
应该是不错的电机,我想问下是多少V电压,多少电流能使它工作,转数是多少?
能不能用在
船模
上,当动力电机?
(我是新手,说错的地方,不要笑我!)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一下,打印机内的电机的参数,谢谢!!
电压?
电流?
转数?
我用3S3P电池能行吗?(电池现在还没有,以后买,现在是理论阶段。)
电压是11.1V,6600毫安。?????????

网友A:
喷墨打印机的动机当驱动电机可能太小了吧?估计不合适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佳能用的一般是24V、250ma电机,用3S11.1V的电池要重绕转子线圈,外壳不好拆啊!

楼主:
本人是新手,在摸索阶段,想知道船模(巡洋舰=水面大型舰艇,比例为1:200,长度在125CM,宽度在15CM)用的马达型号及参数,不要无刷马达(虽然大家都在用),要有刷马达的参数:
电压?
电流?
转数(空气中)?
转数(淡水中)?
我有几个垃圾马达,如:280 MOTOR、CHIAP LEE(CL-12)他们的参数是多少?
我现在哭的心都有,船的动力问题没解决~~~~~~~~~

网友B:
只要你的船不跑特别快(巡洋舰也不用跑很快),打印机的电机改绕后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