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练习模拟器,有必要用个好控吗?

楼主(2010-03-05):
目前用EK2-0406A来练
模拟器
,发现中点有时候刚调完,又有点不居中。
就是不打方向的时候,会发现飞机越来越偏。
请问下,有必要换个好点的控吗?
比如T8S,T9S,dsx7之流的,主要做工要好,精度高,手感好。

网友A:
我觉的是有必要的,我原来是买的0905A的控,但是手感和精度太垃圾了~
后来就用我的DX7飞模拟器,好处就是手感好,因为飞真机也用DX7,所以练习效果好~
缺点就是有点心疼,尤其是再模拟器里瞎做钟摆和大幅度3D的时候比较费电位器~~
所以考虑以后飞的多了后,再买个新控,旧的就飞飞模拟器~~

网友B:
没必要,我用0404照样飞模拟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我是铁了心一定要飞真机的,所以直接买的以后配真机的好的控,用它练模拟你能找到感觉,以后上手真机也不用担心换控的手感问题。
等你开始玩真机了,也熟悉控了,你可以再用回你原来那个便宜的控练模拟器,因为如果经常练,你的好控的电位器还是会有磨损的,用便宜的控练模拟器练狠点不心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回复。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真机,如果上真机,应该会买个比较好的来用。
但是我不知道0406A这种控,精度有没有问题,练手够不够。
不知道是不是对控的精度期望值有点高。我觉得0406的精度太差了。好控我也没摸过,如果买回来,其实玩模拟器的时候精度都差不了多少。就太浪费了。

网友C:
好控贵的是有道理的~~
我好的和便宜的一共4个,真的感觉差很远的:)

网友C:
这样吧,你先用你那个玩玩,那天如果兴趣上来了,决心要买真机了,再去买了好控练模拟~~

网友D:
有钱用好控,不飞最省钱

楼主:
兴趣肯定是上来了。想买个DSX7,以后上真机也应该就买这种价位的。不知道这个怎样。
另外,电位器那么容易玩坏吗?